请教下面线材是什么合金的

楼主(2019-03-28):
拆了一台FF3型分流附加电阻箱,里面的连接线全部是独芯白色线,不是镀银线,比较轻,柔软

网友:
银子的! 可以打戒指的那种!

楼主:
好像是银的,但是比较轻,银子是不是比铜线重啊?

网友:
        银的比重应该比较大,要是轻的话是不是铝线。

楼主:
不是铝线,焊接性能非常好。

网友A:
可能是0Cr25Al5,容易被腐蚀,现在常用的是珞镍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0Cr25Al5,容易被腐蚀,现在常用的是珞镍合金

是不是比银线电阻还低,做机器连接线很好,还有不少带皮的和他一样

网友:
应该是镍铬合金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比银线电阻还低,做机器连接线很好,还有不少带皮的和他一样

民用领域里,在常温常压的环境下,不存在比银电阻还低的物质。即使 是金、铂、铑 等贵重金属,单位电阻也比银大。

网友B:
是不是铝芯渡银?看看容不容易折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铝芯渡银?看看容不容易折断

不是铝芯镀银的,仪器里面用普通镀银铜线也不能用镀银铝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