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突然蓝屏,出现提示,不知是什么。

楼主(2019-03-28):
电脑突然蓝屏,出现提示,不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硬盘出问题了。我见过两次。

硬盘接线重插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出问题了。我见过两次。

硬盘接线重插试试。

哦,谢谢。电脑重启后又好了。是不是硬盘要坏了。

网友B:
     蓝屏,基本上没有具体的指向。大多,重启后恢复,多数是内存条,硬盘线接触不良,也有主板电容失效引起,可查看主板上电容是否有爆浆的。

网友C:
蓝屏经常出现的话,是硬件不兼容造成的。电脑出问题的三件法宝是:1.重启系统。2.打开机箱,把所有插头拔下再插一遍,包括内存条、硬盘连接线和电源与主板的电源接口。3.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屏,基本上没有具体的指向。大多,重启后恢复,多数是内存条,硬盘线接触不良,也有主板电容失效引 ...

谢谢,明天我检查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屏经常出现的话,是硬件不兼容造成的。电脑出问题的三件法宝是:1.重启系统。2.打开机箱,把所有插头拔下 ...

谢谢,明天我就查一下看看,不行就重装系统试试。

楼主:
把硬盘重换了数据线,换了一个IDE接口,换了一个电源接口。重装系统,开机换还是蓝屏。
再次重装系统,出现新的提示
进BIOS主板找不到硬盘

楼主:
取下硬盘
拆下硬盘电路板,发现与硬盘内接触的触点有氧化,用酒精擦除干净。
重新装机,重装系统,还是不行
看来是硬盘坏了

网友:
氧化点用橡皮擦狠狠的擦,装回去,内存条也要橡皮擦擦擦。
     之后扫描硬盘看看吧。

网友:
软件驱动其实也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