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UT136B+

楼主(2019-03-29):
18年UT新款入门表,这表速度极快某些方面比61E还快,入门表中做工相当精良
UT隐藏了MAX、MIN功能,想要的自已改,但屏上无此元素

网友:
我也想找一款双显或多显速度快的手持表,始终没找到。开双显没有一款速度快的,甚至包括台表都是

网友:
换了晶振会影响电容、频率等测量吧?

网友A:
这个表确实快,我也曾经想买一个,后来了解到在线测电阻的准确性相对较差,原因就是电阻档的开路电压和满量程电压较高,会使外围的晶体管导通,更主要还没有手动量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确实快,我也曾经想买一个,后来了解到在线测电阻的准确性相对较差,原因就是电阻档的开路电压和满量 ...

第一个问题,你是来搞笑的吗。第二个问题,这么快的表还要手动有点意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你是来搞笑的吗。第二个问题,这么快的表还要手动有点意义?

可选手动挡很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选手动挡很有必要。

是吗?那你去买带手动量程的不就OK了,或者直接买个反应快的手动档不是更好? 。我就好奇了,用自动表的有几个会用到手动功能的?过去低端自动档反应慢,测小电阻时可能会用到手动。
还有一种手动选电压量程据说可以方便的测量跳变信号,你知道快表根本没必要用手动吗。再有测跳变最好的是波而不是万用表,就算你非得一根筋用万用表量跳变信号也不是用手动量程(自己研究,懒得普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吗?那你去买带手动量程的不就OK了,或者直接买个反应快的手动档不是更好? 。我就好奇了,用自动 ...

前面那位cmos朋友说得对,能切换手动量程是必要的,不是因为速度原因,是根据被测的电路需要,一般自动挡足够,但有的电路只能切到手动才可以测,这个和待测电路和万用表的电路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那位cmos朋友说得对,能切换手动量程是必要的,不是因为速度原因,是根据被测的电路需要,一般自动 ...

是吗,请例举需要用到手动的领域。看来这功能还是有一定的需求嘛,这芯片支持手自一体,你需要哪个档位?我来添加 呃,但是我不需要哦,
在我的理解有这种需求的人一般是手动档过渡来了,长期用手动档习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确实快,我也曾经想买一个,后来了解到在线测电阻的准确性相对较差,原因就是电阻档的开路电压和满量 ...

唉!其实我觉得第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毕竟维修中,确实很多情况下是在线测量估值的。不知道这个表与平常的表有多少差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唉!其实我觉得第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毕竟维修中,确实很多情况下是在线测量估值的。不知道这个表与平 ...

我搞维修的,经常在线测电阻,测量值和标称基本一致的可以确定是好的,测量值大于标称的可以确定是坏的,测量值小于标称的则不确定,需要拆下来复测确定。136+ 这个表在万用表群里有不少人买了,有人就反映不适合在线测电阻,相比其他内部测量电压低的万用表准确率较低。有些人可能会说在线测电阻没意义或没必要,我只能说他不是做维修的,体会不了!再一个,表速度再快,手动量程也是有用的,他可能没遇到过,用自动挡测一个电容或在线测一个电阻的时候,档位在两个量程之间反复跳不停,只有手动锁定量程后读数才会稳定。还有观察大范围跳变的信号,自动挡再快,它就是没有手动挡好用,这个不要抬杠,我的台表的速度比136+快得多(6位半,设成4位半,0.1秒的响应时间都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手动锁定量程。大动干戈动用示波器?万用表若能轻松解决了问题不是更好?
提出问题是希望厂家将来能改进,136+这个表的速度我看了视频,没得说,是我见的自动挡手持表里速度最快的,如果电阻档能改进一下再加上手动量程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搞维修的,经常在线测电阻,测量值和标称基本一致的可以确定是好的,测量值大于标称的可以确定是坏的, ...

这不是抬杠,维修中在线测量经常用。你说的是错误,只能说你不精于此道,在线测量电阻值需要正反各一次来估算,因为电路中并联电阻的关系,晶体管导通N管0.6V,P管0.2V 所有的万用表都能让它导通,所以需要正反各一次,这个领域速度才是生产力。我经常测量在线电阻,效率取决于速度。
第二个测量跳变问题,一样的原理,只能估算,而且取决于表的抓取速度,抓取速度慢的手动档鸟用都没有,最多看大概范围,快的自动档轻松达到一样的效果(这就是我为什么超频使用,超频后直流档甚至能抓到交流信号,你的手动档能吗? ),要想精确测量只能上波。
另,此表的芯片在交流档如果被测信号含直流成分它会报警提示,直流档含交流也一样,你的手动档能吗?
最后,表是死的,人是活的,道听途说没有掌握它的特性是不可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其实我觉得第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毕竟维修中,确实很多情况下是在线测量估值的。不知道这个表与平 ...

11楼解答了你,在线测量重要的是方法,不是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搞维修的,经常在线测电阻,测量值和标称基本一致的可以确定是好的,测量值大于标称的可以确定是坏的, ...

另外,我不排斥全手动档表,我有一块全手动的UT89X(因为好看而买),还有一块UT33D九年炮灰表,自动档主要用过86E、UT61E、目前用136B+(几乎都是高速自动档表),基本上只用自动档,手动的放箱子里备用(也许永远用不上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我不排斥全手动档表,我有一块全手动的UT89X(因为好看而买),还有一块UT33D九年炮灰表,自动档主 ...

你好,请问UT89X使用效果如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UT89X使用效果如何,谢谢!!

呃,几个灯挺好玩的。测量速度没有136B+快,更别说我超频后的136B+了,手动档没有自动档快你敢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搞维修的,经常在线测电阻,测量值和标称基本一致的可以确定是好的,测量值大于标称的可以确定是坏的, ...

仔细看了一下你的说法,在线电阻值判断法,这是一种批量专用的方法,可以快速判断电路大约正常,但这种方法只是个例,它有很强局限性,也没有标称这种说法,测量一块好的阻值对比不明相同电路阻值来判断,这种方法一般只针对同一型号万用表,没有普遍性,因为不同型号万用表电阻档输出电压都会有差异(更换万用表需要重新取值好的来对比)。个人习惯不同,做这种工作我用的是二极管反向压降法,异曲同工,大品牌之间二极管压降取值很相近,所以换不同型号的表时能取得大概一致的测量结果,我只需要先测量一只二极管对比一下就能用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几个灯挺好玩的。测量速度没有136B+快,更别说我超频后的136B+了,手动档没有自动档快你敢信?

这个我信,手动档好多表没自动快,新版胜利9801A+——9804A+都没手动挡快

网友E:
优利德UT136B+网传有多种BUG,比如电容档测400UF左右电容换档换不过来现象,不知你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优利德UT136B+网传有多种BUG,比如电容档测400UF左右电容换档换不过来现象,不知你的怎么样

应该有吧,只听说过这一个BUG啊,还有啥?我没有那个容量的电容,所以不清楚,有也无所谓,我测电容不多,不在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吗,请例举需要用到手动的领域。看来这功能还是有一定的需求嘛,这芯片支持手自一体,你需要哪个档位? ...

对于必须手动挡的情况你没有碰到而已。可能你的测量领域不涉及这类电路。这和经历关系不大和对电路和仪器理解程度有关。我比如买万用表不仅要看有没有手动量程切换还要实测电压档的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不是抬杠,维修中在线测量经常用。你说的是错误,只能说你不精于此道,在线测量电阻值需要正反各一次来 ...

管子的pn结电压和管子是pnp还是npn无关,而是和材料有关一般硅管0.7v左右,锗管和肖特基管比较低0.4-0.1*v。
一般信号电路主要是硅管,为了在线电阻测试方便并取得更好的一致性,现代万用表电阻档的趋势是降低开路电压到0.6v以下。低阻档甚至要降到0.2v以下甚至更低。
正反向电阻测试其实不能算是个准确测量的方法,只能是有golden sample前提下trouble shooting的快捷方法。但对于熟悉电路的人来说一般是测量之前根据电路和仪器的特性对测量读数范围有大概的估计,测量是用来印证自己的分析的。这点上10楼那位hgjdwx明显是位高手,你没看懂人家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的pn结电压和管子是pnp还是npn无关,而是和材料有关一般硅管0.7v左右,锗管和肖特基管比较低0.4-0. ...

高个毛,刚想起个事,这表的电阻档输出电压是反的,二极管档是正的,所以疑惑了他,我用二极管判断所以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的pn结电压和管子是pnp还是npn无关,而是和材料有关一般硅管0.7v左右,锗管和肖特基管比较低0.4-0. ...

前面说了,电阻在线测量只能是估算值,并不准确,正反各测一次可以减小旁路干扰仅此而已。手动档的问题你反应给优利德也没用,这芯片就没这功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的pn结电压和管子是pnp还是npn无关,而是和材料有关一般硅管0.7v左右,锗管和肖特基管比较低0.4-0. ...

17楼我早就补答过一次了,当时没想起电阻档电压相反的事。维修习惯不同,他用电阻我用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必须手动挡的情况你没有碰到而已。可能你的测量领域不涉及这类电路。这和经历关系不大和对电路和仪 ...

手动档我确实不需要,只需要一块反应速度快的表,快速判定。高频与跳变信号电路我用波的,所以无任何困扰,这个领域用一网友的话来说:再渣的波对万用表也是神一样的存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搞维修的,经常在线测电阻,测量值和标称基本一致的可以确定是好的,测量值大于标称的可以确定是坏的, ...

测电源开关管D极的DCV?

本坛看到(有人发过贴)

我只用自动档,没量程锁定?(有时?)

下面这表子是全自动,没有量程锁定,但电阻挡飞快
傻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搞维修的,经常在线测电阻,测量值和标称基本一致的可以确定是好的,测量值大于标称的可以确定是坏的, ...

最后更正一下补答,散步回来后我想起这表测电阻时正负极是反的,哈哈,你测量的时候相当于使用了反向压降法,所以得出来的习惯性阻值很异常。这表刚到手时我测了一下,因为不用这方法检测就把这事忘了。习惯用电阻测量法的确实要注意这表是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抬杠,维修中在线测量经常用。你说的是错误,只能说你不精于此道,在线测量电阻值需要正反各一次来 ...

我当然知道可以正反测两次,如果能测一次谁想测两次,遇到并联正反两个PN结的测两次还是错误的(问题是在线测,大多没有电路图,为在线测个电阻你不会再去分析它的外围并联电路吧),所以我们都力求一次得到相对可靠的结果,最理想的还是万用表能提供较低的测试电压(满量程最好低于0.2v),为此部分台式万用表还增设了一个低功率测电阻功能,符号标示为LOΩ或LOW OHM。主要要求满量程电压要低,开路电压稍高一点也没事,只有部分手持表满量程电压较低,达到0.4甚至0.2v以下,像安捷伦U1272A开路电压3.2v,但满量程电压只有0.21v,就比较适合在线测电阻,但是它的速度我不满意,1.8秒。
你说这个表自动挡比别的手动挡的速度还快,没错,我知道。但是如果它有手动挡,它的自动挡不会快过它的手动挡吧。还有27楼师傅说的,测开关电源开关管漏极的DCV,不手动锁定量程?你测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电源开关管D极的DCV?

本坛看到(有人发过贴)

这东西玩玩可以,就不要推荐给新人了,小电压电阻分不清、也没电流档。老手用不上,新人也蒙圈,不知道拿来干什么,至少目前智能判断的表短板太明显,都还没达到实用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然知道可以正反两次,如果能测一次谁想测两次,遇到并联正反两个PN结的测两次还是错误的(问题是在 ...

开关管D极电压?测这个干什么用?量它有没有跳变就能判断控制单元有没有工作,准不准不是万用表能搞定的,有些是常频,有些是跳频,你量出个稳定的数值不是更诡异吗? 136B+轻松抓到跳变信号,还要看它跳动的频率,高频会给出一个平均值,低频数字跳动。136B+测这个信号如果你用直流档会提示你有交流信号,屌不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