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位老师有索尼7600gr收音机中波磁棒的数据

楼主(2019-03-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不可能买得到日本原厂的磁棒,只能想办法用国产磁棒和配套线圈,适当增减线圈圈数代用。为一根磁棒再买个配件机也不划算。

网友:
7600GR磁性天线是长波与中波共用非调谐天线,没有选频功能,只起到高频信号偶合,对线圈匝数不是那么严格。绕制上分初、次级两个线圈,属正反馈接法。初级与次级比大约为10:1,可在一个中波磁棒上采用多股线,按初级约50—70,次级约5—7匝平行密绕。接入电路时,可以调换下次级接头,比较一下接收效果,注意调整初、次级间距,调整偶合度,控制反馈量,以兼顾高低频均衡。如果收听时感觉选择性差,有混台,可适当减少次级匝数。至于磁棒规格,以能装进机内即可。

网友(2023-12-03):
磁棒宽度约8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