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雅马哈AX-1070功放大图

楼主(2019-03-29):
外甥女有台雅马哈AX-1070功放,坏了,三只保护继电器不吸合,只有电源继电器吸合。

找到的原图PDF版分辨率太低,看不清,谁有高清大图请给一份。谢谢。

楼主:
十分谢谢热心坛友。我找到的也是这个版本,不大清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谢谢热心坛友。我找到的也是这个版本,不大清晰。

https://www.eserviceinfo.com/downloadsm/53009/Yamaha_AX1070.html,这个图看下。YAMAHA的资料还是比较好找的。手头有台AX492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serviceinfo.com/downloadsm/53009/Yamaha_AX1070.html,这个图看下。

谢谢热心坛友,不懂英文,不知道如何进入。

另,该机已修好,稍后发修理过程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心坛友,不懂英文,不知道如何进入。

另,该机已修好,稍后发修理过程上来。

打开我给你的链接,看到这个------------------Download >> To download the file, please, click here ! << Download ,,,点中间的部分变马手板就直接下载了。

楼主:
雅马哈AX-1070功放维修记录
该机有四只继电器:RY901是电源启动
                  RY601、602是喇叭延继以及A、B输出控制
                  RY603是喇叭/耳机转换控制
该机约有37斤
开机检查:* 电源能启动,继电器RY601、602、603不动作。
          *  Q903(电源启动用管)过热,原因是没散热器。措施:加两片小散热器
          *  +/-15v供电消失,进一步检查是R720、723(1/8w 1Ω)开路,究其原因是十年没开机,C656、C657(3300u25v)漏电过大导致。措施:换两电阻。
另,* 印板标注是+/-12v ,实际是+/-15v
* 原图标注功率管射极电阻0.22Ω有15mv +/-4mv ,无奈散热器小得可怜无法承受这么大的静态耗散功率!
* 经目测估算把静态电流调为8mv/0.22Ω=36mA为合适。
* 又因为目前电源电压普遍偏高,故把电压调整钮调为240vAC档。
* 该机音量电位器标示是反常的标新立异:在7点钟位置标为无限大;在5点钟位置标为零,是为分贝DB标示法。可是那个“db”符号十分细小且画在庞大的旋钮下方,不留意都看不见,小家!
* 该机散热器严重缩水,但那块面板却用了几斤重的铝合金做成,其哉怪也。
* 该机有很多跳线,是铜的。
* 目前没发现爆焊,估计是铜跳线、焊锡料、印板三者的膨胀系数相接近的缘故。
** 网上找到该机电原理图PDF版,是低清版!无法看清原理图细节。于是用高分辩图片纸打印一份该图,然后用扫描仪以600dpi扫描一个大文件,这样子能勉强看清一些图纸细节数据。

因为我的浏览器无法上传图片,抱歉

网友B:
谁有雅马哈v690电路图,和说明书发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有雅马哈v690电路图,和说明书发一下,谢谢

是这个手册吗?共49页,有电路图

网友:
是的,谢谢您,给我发一份呗

网友B:
我的邮箱是gxcgjp @126.com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邮箱是gxcgjp @126.com谢谢您

邮件已经发送成功

网友:
谢谢您,万分感谢

网友:
9楼热心坛友你好,给我发一份,我的邮箱是309630796@qq.com谢谢您

网友(2022-05-03):
引用 楼主:
雅马哈AX-1070功放维修记录
该机有四只继电器:RY901是电源启动
                  RY601、602是喇叭 ...

朋友可以加个QQ交流吗:1144948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