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想法而已:互联网授时转商丘授时码电波钟小型家用信号发射器

楼主(2019-03-29):
家里两个康巴丝的电波钟都不靠窗,从来没接收到半夜的对时信号,基本为每月手动窗台对时。于是便有了一个想法,MCU为低功耗自带RTC的MCU,半夜电波钟接收信号前MCU打开MOS开关供电esp8266接收网络授时码,ESP8266将MCU的时间校准,MCU在电波钟需要对时时控制DDS信号发生器和功放电路发射MCU自己编码的电波钟的授时信号完成对时。不知可否

网友(2024-08-09):
家里有几个电波钟,扔了浪费,是ESP32连WIFI网络校时,模拟发出BPC电波信号给电波钟对时,用找到的这个电路,发射已基本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去国家标准,石英钟日差小于等于0.5秒。月差15秒,4个月一分钟。一般会有个微调电容,自己调一下,能到 ...

大机芯才有个微调电容,我有一种小机芯铜夹板、低频,没有微调电容也很准。日产后来也没有微调电容,误差也在标准之内。总之20年前国企生产的石英钟都合标,现在石英钟不准只能怪万恶的资本加中国特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几个都是高频石英钟,调好了一年误差1—2分钟。

过去国家标准,石英钟日差小于等于0.5秒。月差15秒,4个月一分钟。一般会有个微调电容,自己调一下,能到月差5秒。后来好像就没人管这事了。

网友(2024-05-28):
用正经的指针石英钟就完了,3分钟以内的钟差都不是事;秒针是来看钟还跑不跑的,不是拿来对时间的。

纠结一天差几秒的,为啥不纠结各种授时钟多用了电。

网友C(2019-04-05):
引用 网友A:
电波钟接收天线那小磁棒,换成20厘米中波磁棒,并联CBB电容。不知道信号能好些吗?有待实验。请教一下矿石 ...

我上面说无限加长天线,最好是用300欧平行线,引到窗台,接框环天线,绝对能轻松觧决接收灵敏度有余。

我一再提醒大家;不要搞发射去服务邻居,你在那个波段发射?还是同频发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

在世界法规和中国法规中,从来没有被授权发射电波服务群众的权力

所以本贴题目的[发射器]只能在家庭內允许,

而且题目是自相矛盾的逻辑,既然已得到互联网授时,为什么不接线路去触发电波钟以減去接收电路延后,

再增加发射电路加大精度悟差?

网友:
商丘的bpc好像是国家授时中心和陕西某公司开发的商用授时系统代码属商业秘密(虽然已被破解)发射是由公司运营的,精度好像没bpl长波高。bpl属国家授时编码方式应该是公开的而且100kHz的频率应该比bpc的60几kHz好搞,但没见过有爱好者搞这方面的制作不知难点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等到弄明白了,黄花菜也凉了。

为什么万事都要搞发射?长波根本无法搞到发射天线部.

可不可以反向思维; 无限加长接收天线?这就简单又不费事,又不劳民伤财

网友D:
我觉得楼主的想法有些复杂化了,其实可以利用楼房钢结构的屏蔽效应,做一个长波中继器就行了。一个室外天线接收信号,接入室内后进行放大并通过室内天线辐射出来,而室内与室外天线之间的隔离天然地利用了钢结构的屏蔽能力。

网友E:
楼房的墙壁能严重衰减长波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房的墙壁能严重衰减长波信号?

当然,衰减得还不轻呢。现在的楼房多是钢架结构,每档架子的连接在电气上都是连通的,档与档之间形成闭合回路,且闭合回路的空间距离(几米的尺度)大大小于波长,这就直接将包括短波在内的电波频率阻挡在外了。

网友F:
楼主想法太复杂了。。。。
简单方案

1、搬家
2、扔了电波钟
3、打开电波钟,把接收天线换成高增益的天线

三选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楼主的想法有些复杂化了,其实可以利用楼房钢结构的屏蔽效应,做一个长波中继器就行了。一个室外天线 ...

其实我也想过用长波中继,感觉实时的中继很难,发射的信号必须要控制好功率,否则屋外接收机容易把屋内发射的信号当成商丘的信号放大了,然后就自激乱了。间隔一个周期然后自编码发送又还不如我后想这个方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想法太复杂了。。。。
简单方案

1,2太离谱,有空我可以试试3

网友F:
引用 楼主:
1,2太离谱,有空我可以试试3

真要执着标准时的话

GPS接收模块  加 单片机 的方案更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要执着标准时的话

GPS接收模块  加 单片机 的方案更容易实现

的确,要求不高用互联网NTP网络授时,缺点是只是相对精确,优点是放屋内用市电整洁隐蔽,如果要绝对精确就得用GPS,的确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优点是绝对精确,缺点是布线想整洁得花些RMB。不过如果不分开的话,直接把所有模块都放室外,使用太阳能电池板加锂电池提供能源的方案,你这个方法似乎还更好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然,衰减得还不轻呢。现在的楼房多是钢架结构,每档架子的连接在电气上都是连通的,档与档之间形成闭合 ...

电磁波入射导体也能穿透一定深度的, 波长越长衰减越慢. 潜艇不用浮出水面即可接受长波信号就是用的这个效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磁波入射导体也能穿透一定深度的, 波长越长衰减越慢. 潜艇不用浮出水面即可接受长波信号就是用的这个效 ...

室内收不到信号就是明证。海水与钢铁可不是一回事。

网友G:
电波钟换个好的晶振,如何把没有窗口对表,改成每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波钟换个好的晶振,如何把没有窗口对表,改成每年

32.768的圆柱晶振再好也没用,我买过进口的上电子钟上,达不到一年对一次的要求,三个月就误差近一分钟。至少需要TXCO温补晶振才行,还需要加电压,温补价格也不菲,所以温补这个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打开电波钟,把接收天线换成高增益的天线

嗯,有空可以试下。担忧的原因主要看网上说因为是机械钟,所以里面的电磁铁脉冲相当于全频段干扰,同时会对磁棒天线有干扰。康巴丝的机械钟里有特殊的AGC来做复杂的处理,也怕乱整反而增加了噪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室内收不到信号就是明证。海水与钢铁可不是一回事。

还得看看电波钟的说明书. 钢筋笼与整块导体相比差别可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I:
我这里也算是楼房林立,几栋楼房里的几十个电波钟都可以准确自动对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得看看电波钟的说明书. 钢筋笼与整块导体相比差别可不是一点半点.

等到弄明白了,黄花菜也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万事都要搞发射?长波根本无法搞到发射天线部.

可不可以反向思维; 无限加长接收天线?这就简羊 ...

其实这就是最简单、可靠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万事都要搞发射?长波根本无法搞到发射天线部.

可不可以反向思维; 无限加长接收天线?这就简 ...

的确,就算搞发射想的也是用磁棒和漆包线耦合的方式,几公里的天线那是不可能搞得了的。无线加长接收天线是否是指,可以整个更长的磁棒,然后厚厚的缠满漆包线啊,这个我不懂,想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这里也算是楼房林立,几栋楼房里的几十个电波钟都可以准确自动对时。

电波钟离商丘近很有优势的。屋内也可收到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就算搞发射想的也是用磁棒和漆包线耦合的方式,几公里的天线那是不可能搞得了的。无线加长接收天线 ...

您的理解再宽泛些嘛。“无限加长”,不过是无限加长室外天线的引入线而已。

网友J:
太可行了,还可以服务四周的邻居们。磁性天线或环形天线发射就行,要调谐。几十毫瓦的功率就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太可行了,还可以服务四周的邻居们。磁性天线或环形天线发射就行,要调谐。几十毫瓦的功率就够用。

感谢,有空我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要执着标准时的话

GPS接收模块  加 单片机 的方案更容易实现

楼房里接收GPS信号恐怕也很困难

网友A:
电波钟接收天线那小磁棒,换成20厘米中波磁棒,并联CBB电容。不知道信号能好些吗?有待实验。请教一下矿石机、收音机板块的大神们,看看这个天线该怎么做?元件线材等怎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面说无限加长天线,最好是用300欧平行线,引到窗台,接框环天线,绝对能轻松觧决接收灵敏度有余。

...

受教了,的确,别被局子盯上了。家里做做实验可以,电波钟接收都得付专利费还不说发射了,不能游走在雷池边缘呀。

网友(2024-04-03):
引用 网友G:
电波钟换个好的晶振,如何把没有窗口对表,改成每年

我的电波钟在窗口能收到波,挂墙上收不到,想改8025,结果发现两个晶振,不知道哪个管时间,每天块不到1s,一激动,每个晶振并了一段双绞漆包线电容,1cm左右,感觉比平时准了些

网友:
esp 8266 都会玩儿,家里也有网,网络时钟不难搞吧。

网友:
1.把钟摘下来放到窗户边接受信号,第二天早上再挂回墙上去。
2.晶振是表里的重要原件,晶振的质量和时间准确关系特别大,晶振又受温度影响,廉价的晶振对温度更敏感。这可能是你偏差的根本原因。
3.网络授时本来就经过了一堆设备,然后现在又要再转换,太折腾了。你不如直接买一个 WIFI 钟,我印象中某宝里有卖 WIFI 校时的。

网友:
相对于电波钟,WiFi不是一般的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