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段时间的购料焊接,30V3A电源终于完成了。

楼主(2019-03-29):
图纸及相关资料我前边的帖子都发过了,今天在发一下电源图片及修改过的图纸。成本不便宜算下来大概270元左右。只要没焊错调试非常简单。

网友A:
手艺不错30V3A线性电源成本太高了,论坛里可以差不多买3个二手同款成品电源了

楼主:
切换板的图纸明天再发。

30V3A电源图-3B.PCB

30V3A电源图-3B.Sch

楼主:
原理图及板图的R19电阻是330欧姆,我记着改过了,可能改过没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缘粒子反着安,不怕有金属物碰到螺丝和外壳引起短路啊。

功率管与后面板用云母片绝缘了,螺丝加平垫只是固定功率管,螺丝与功率管完全绝缘的。

楼主:
内部连线预留太长,显得线多不好看,懒得重新再焊一遍连线,自己用就这样吧。

30V3A切换板-3D.PCB

30V3A切换板-3D.S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30V3A线性电源成本太高了,论坛里可以差不多买3个二手同款成品电源了

是,成本太高了。定做变压器90元,机壳50元,其他的原件加起来在270元左右。石家庄电子市场的资源差的太多了,跟南方没法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成本太高了。定做变压器90元,机壳50元,其他的原件加起来在270元左右。石家庄电子市场的资源差的太 ...

折腾  手头上有外壳表头和调压调流部分硬件, 准备用3个12伏开关电源串联代替变压器,手艺有限,正在进行中

网友:
楼主做得不错,要是能提高调节分辨率和输出精度就好了,不过成本要进一步上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成本太高了。定做变压器90元,机壳50元,其他的原件加起来在270元左右。石家庄电子市场的资源差的太 ...

我感兴趣的是你的PCB是自己做的还是外加工的,一张PCB不好加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兴趣的是你的PCB是自己做的还是外加工的,一张PCB不好加工吧。

我也是在本坛学习的热转印方法制作的PCB,不做高密度的PCB布线够用了。自己做小电源纯属业余爱好,尽量少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我得多多学习啊

其实我也是初学者,都是在各位老师及版主的指导下才完成的。

网友E:
你的PCB SCH是什么软件?protel?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PCB SCH是什么软件?protel?

是的,用的99se。

网友F:
手艺真好,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艺真好,漂亮啊

谢谢,只是做电源最好还应该有一个电子负载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谢谢,不客气。

网友:
请问楼主能不能把原理图转换成pdf,手机无法安装99se软件看不了啊

网友(2020-06-17):
做得不错手艺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