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通电没反应求解

楼主(2019-03-30):
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通电后只有电源指示灯发亮,笔记本本身没有反应,特别是屏幕也没有任何动静。如果仔细听可以听到硬盘好像在通电后转动十几秒就自动停止了。给人的感觉是系统根本就没打算启动。

发现故障前一天还正常工作,第二天启动就不行了,请问坛友是否是主板坏掉了,值得换主板维修吗。

网友:
一:拔掉外设。二:换一个电源适配器试试。三:取下电池,单独用电源适配器试试,或反之。四:检查内存条接触不良。如果都好,主板坏。

网友:
一般的主要问题是 内存问题   把内存拔下来  擦下  在装上去

网友:
内存条接触问题几率比较大,用橡皮擦一下金手指。不行就重装系统

网友:
先看看电源(保证电池与适配器其一是好的)排除外因,本本下手方便的就是硬盘与内存条。点不亮常见故障内存(剩一条;交换插,试试开机),主板上的电源模块。我手头有2台双核(Dell。Hp)是夏天过热显卡坏。显卡都是焊在主板上的,就得换主板,不值得。其实本本主板坏的几率比较大。内存接触问题几率非常小,笔记本内存卡簧是根据工作特点精心设计的,金手指也是高于台式机的。再看看这个主板几率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2019-05-07):
这个就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