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8P做推动级问题---学生求教各位大侠指点了

楼主(2019-03-30):
   本人手头有多只 6N9P ,6N8P 管,想装一台 1/2  6N9P 推 6N8P 再推300B 单端机,输出变压器用 96*45mm铁芯3.5千欧,不知推动级 6N8P 采用并管好,还是 SPPR 哪种更好?求哪位大侠给个电路图。本人在这儿先谢谢了!

网友A:
300B的电路很多,6SL7GT(6N9P)电路最简洁:

网友B:
6N8P并管或接成SRPP推,均可,都有成功的先例。音色各有异同罢了。

网友C:
其实半个6N8即可

网友D:
不曾制作300B,网上找几个电路,自己核对吧。12AX7可用6N9P。12AU7,6SN7可用6N8P,这时装后需要略加调整下。
https://wenku.baidu.com/view/9157998c0242a8956bece4f5.html

网友E: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64207&extra=
我修的 这台美国300B。就是6N9P一级 SRPP。 只要音源信号幅度够,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8P并管或接成SRPP推,均可,都有成功的先例。音色各有异同罢了。

   jupeter 老师,两种推动方式,哪种音色更适合听人声?谢谢老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曾制作300B,网上找几个电路,自己核对吧。12AX7可用6N9P。12AU7,6SN7可用6N8P,这时装后需要略加调整下 ...

   谢谢于版给的电路,我会好好对比选择学习,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64207&extra=
我修的 这台美国300B。就是6 ...

   谢谢海版给的电路,要好好学习,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B的电路很多,6SL7GT(6N9P)电路最简洁:

   谢谢白版给的电路,我会好好学习,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半个6N8即可

   龙兄,我想用一只 6N9P,二只6N8P,每一级的增益不选太高,这样是不是会推得更轻松一些?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学生都这么厉害吗??

   每一次看到老师的回贴,能有前辈及老师指点,自己在一点一点的进步,学生就感到非常开心快乐了!

网友G:
我摩改了我的欧博500s分体单声道后级,原机推动用的6SL7(6N9)改为并管电压放大级,新增加一只6SN7(6N8),以SRPP接法推动2只300b并联单端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龙兄,我想用一只 6N9P,二只6N8P,每一级的增益不选太高,这样是不是会推得更轻松一些?谢谢指教!

每一级的理论增益是固定的,就是三极管的放大倍率μ,实际上屏极负载是电阻,会稍低一些,像一级6N9(μ=70)加一级6N8(μ=25)大概有一千多倍的电压增益,足够了,可以加些负反馈

网友B:
引用 楼主:
jupeter 老师,两种推动方式,哪种音色更适合听人声?谢谢老师指教!

很多人喜欢听人声,并以人声的播放开检验胆机器材,其实人声的实际频带是相对比较窄的,主要集中在中低频。这恰恰是胆机单端的强项。所以两种形式,都是能够很轻松地回放人声。如果听音范围仅仅局限在人声,那可能6N8P共阴接法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音染,比较讨好人耳。而SRPP推动则更加动态大,音染小,适应播放的题材更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摩改了我的欧博500s分体单声道后级,原机推动用的6SL7(6N9)改为并管电压放大级,新增加一只6SN7(6N8),以 ...

1208兄,你好!这样推动300B并管,推动效果怎样?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一级的理论增益是固定的,就是三极管的放大倍率μ,实际上屏极负载是电阻,会稍低一些,像一级6N9(μ= ...

谢谢龙兄指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喜欢听人声,并以人声的播放开检验胆机器材,其实人声的实际频带是相对比较窄的,主要集中在中低频 ...

    jupeter 老师,听你这样说,我有请问能给个电路图吗(6N8P管SRPP接法)?最好是像上次给我的 6n9p+6p9p推300B的电路图一样,标明了工作点的,那样我学习做和调试的时候心里更有底一些。先在这里谢谢老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jupeter 老师,听你这样说,我有请问能给个电路图吗(6N8P管SRPP接法)?最好是像上次给我的 6n9p+6p9p ...

现成的有一个名机线路图,就不用重新计算了。其中6SN7=6N8P,5687换成6N8P后,阴极电阻820欧都换成2.2K即可,确保下管屏极电压约等于供电电压的一半。阴极电压在8V上下,略有偏差问题不大。

网友A:
300B的栅偏压70V,其最大输入信号50V。6SL7GT供电电压250V,屏极电阻100K,次级栅极电阻470K,阴极电阻2.2K,输入信号0.1V,输出信号4.1V,电压增益41倍。6SN7GT供电电压250V,屏极电阻47K,次级栅极电阻270K,阴极电阻2.2K,栅极偏压-5.28V,输入信号3.5V,输出信号电压52.5V。依照这个参数把有关电容计算出来就可以绘制成电路。既不需要并管也不用SRPP电路。
     按照所给的参数该功放输入灵敏度可以达到100mV,国际标准一体机灵敏度为200mV,一般DVD、CD输出信号电压500mV左右,因此推力足够。

网友:
正如18楼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生都接触这些了?

    活到老,学到老呗!只要能指点自己的就是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成的有一个名机线路图,就不用重新计算了。其中6SN7=6N8P,5687换成6N8P后,阴极电阻820欧都换成2.2K ...

    jupeter 老师,谢谢你给的图,这个电路图是二级都由 6N8P 推,好的,我在装的过程中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再向你请教。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B的栅偏压70V,其最大输入信号50V。6SL7GT供电电压250V,屏极电阻100K,次级栅极电阻470K,阴极电阻2.2K ...

    谢谢白版指教,所提供的数据收藏了,用的时候有不懂的地方再向你请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祖国的未来啊。

哈哈!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成的有一个名机线路图,就不用重新计算了。其中6SN7=6N8P,5687换成6N8P后,阴极电阻820欧都换成2.2K ...

   jupeter 老师,再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你提供的电路图上有这样一个情况(看到很多电路上都有),就是第一级的屏极电阻为3个82k的并联,这样比用一个27.3k,功率3倍的电阻有什么不同?还有的电路图上滤波电容,不用一个电容,而是用二个容量一半大的电容并联使用,有什么优点,学生这方面还不懂,望老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B的电路很多,6SL7GT(6N9P)电路最简洁:

求教第一图前级工作状态及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