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铁芯大的变压器绕的输出牛声音和灵敏度比小的大

楼主(2019-03-30):
在垃圾站捡到一个绕变压器的神奇。有点古老。就绕了2个输出变压器。怎么感觉大个的输出牛的声音大于小个的变压器呢?灵敏度也比小个的大。        是不是同样的铁芯同样的匝数。线粗的绕出来比线细的绕出来效果好呢?我做的这2个输出变压器。初级都是0.15的线绕了4000圈。次级用的0.44的线100圈。但是结果大的变压器输出灵敏度要远远大于小的变压器

网友:
这个可能与电感的Q值成反比有关系

网友:
同样的圈数,电感量和直流电阻不同,用线不同

网友A:
正想动手做个这种的,决定不做了,你啥时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芯大小不同导致:截面不同,磁通密度不同,电感量不同,阻抗不同。

感谢指导啊。以后还是用大的变压器做输出变压器。用粗点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想动手做个这种的,决定不做了,你啥时丢?

呵呵。您有说笑了。。。。。。。。。小的变压器的灵敏度不行的。给你也是只能响。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给你也没有太大意思

网友:
变压器大的和小的尺寸各是多少?

网友C:
其实变压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效率因素,大的变压器效率要高一些。
不过很多人都不注意这一点。

网友:
做胆机,音质的关键是取决输出变压器.....

网友:
还可以啊,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您有说笑了。。。。。。。。。小的变压器的灵敏度不行的。给你也是只能响。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 ...

没说明白,看上了你的绕线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变压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效率因素,大的变压器效率要高一些。
不过很多人都不注意这一点。

原来如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垃圾里捡到生产资料了,机器虽旧,可以开店。

这不是就是瞎鼓捣的这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想动手做个这种的,决定不做了,你啥时丢?

呵呵。老师说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