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夏普800录音机

楼主(2019-03-30):
今天拆修了800,修好后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收音机调频立体声就一个电台有,其余都是一个声道有声音,原来正常,就清理了一下转换开关,难道清洗剂的问题?还有一个卡带声音慢了,不知道碰到哪里了,电机不是调速是在内部的吗。

网友:
原来正常的话,应该是维修的时候,可能出现的问题,电机调速一般在电机上面,背面有个小孔,,

网友A:
软故障太难缠了。估计楼主略比我强些。我还不如你。调频立体声不是有个按钮吗?6楼老师傅说的对,反正我是凑热闹滴。我有两台夏普800机子还在问题中,借贴浅说吧:  一个2卡按下录音键后不转动再按1停止键就亚带轮不起来了,差点扣坏了面板!郁闷中强行打开机子使劲按动卡座才弹起,再试还那样了。另一个是2卡胶带!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卡座调速电位器在电源开关旁边,一排四只

我看到那4个电位器,不知道做什么的,不敢动,如果是就是碰到它了。
收音机的连接排线弄下来过,但估计是接好了,我怕是清洗波段开关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故障太难缠了。估计楼主略比我强些。我还不如你。调频立体声不是有个按钮吗?6楼老师傅说的对,反正我是 ...

调频立体声是有个开关,放在单声道就听不出问题了,放在立体声只有一个声道出声,估计是立体声解码出现了问题,可能是我清理开关或者连接线的问题。卡座问题要拆解,最难。以前的简单机芯好弄,自动的不好弄,我的B机芯靠论胶圈掉了,不能用了,不过网上有卖的,买来装都难。过去我录像机J27的机芯都组装过,现在没有心思弄了,没工具,没资料,拆了就记不住了。如果想修,就慢慢拍照拆机芯吧,润滑,皮带,橡胶的地方都弄好,估计就没什么问题了。绞带子一般是压带轮的问题,缠带子是卷带轮不转,靠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频立体声是有个开关,放在单声道就听不出问题了,放在立体声只有一个声道出声,估计是立体声解码出现 ...

好吧,自己掌握技巧吧!

网友:
清洗波段开关用WD40效果很好

楼主(2019-06-10):
收音放了两个月好了,清洗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