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功放NAD3020i的深度维修。

楼主(2019-03-30):
经典功放NAD3020i的深度维修。
一日发烧友聚会听音乐侃大山,朋友说有台功放对他有纪念意义。坏了很久了,希望能修好。就答应下来。
机器拿到手就.....这成色太。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先打扫卫生,可以看清楚观察地形地貌,大名鼎鼎的NAD 3020i当年发烧入门经典机型。机器的底子不错,就是被前面的“高手”修坏了。变压器是好的,万幸。仔细观察分析不是一次搞坏的,因该是至少两次的结果。4个功率管拆下一个坏的,其余三个的β值是13,76,135百花齐放,没有经过任何配对挑选。推动管四只型号都被刮去型号未知,参数各具特色。原理图上两只中功率139只有一个在岗位上,另一个也被代换了。小功率管坏了一个550C,烧焦的电阻3个,阻值错误的一个,还有一个漂亮的1欧姆电阻开路了。一个10V1000uf电解爆浆。一根蓝色导线随风摇摆不知要接在何处?
备料全部按原厂型号恢复。3055,2955,669,649,139。仔细配对认真挑选。装机,印刷电路板修补,涂抹导热硅脂。通电试机,中点电压0.08V和0.05V,ok接音箱,音乐声如约而至。开机1小时温度不高,机器的推动力很好,音乐味十足,经典的NAD3020i又回来了。

网友:
看排线感觉很凌乱。。电阻电容焊的 歪七倒八,是英国货吗?

网友(2021-01-12):
抖音上一位成都音响维修师傅也是每次换下一堆的坏零件。我就觉得奇怪,一般情况下,原件损坏不会一烧一大片,某个原件损坏整机就不工作了,像楼主这样坏很多原件的情况不多见。

比如音响无声,末级功放管损坏造成喇叭音圈烧毁,也就区区两三个原件,一般不会电源、前置、放大、保护等等整个电路都烧一遍。

从原理到实践,应该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对于抖音上的维修视频,我第一感觉就是为了忽悠消费者为了多收费。

网友(2019-03-30):
实力维修~~

网友A:
请教下,功率管的配对方法,原则!谢谢

网友:
就这机器,电路板纸浆板的?也是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功率管的配对方法,原则!谢谢

功率管的配对:业余条件下建议配对大电流状态下的放大倍数Ib10ma,1ma,10ua三段都一样(最接近的一对)。我是这样配对的。

网友B:
第4图管子C550C字怎么是反的?
SKS的管子不怎么样,见《硅铝丝怎么焊?》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4图管子C550C字怎么是反的?
SKS的管子不怎么样,见《硅铝丝怎么焊?》
http://www.crystalradio.cn/fo ...

镜子中的字是反的,SKS是拆下的坏管,应该是上家换的,全部换ST的管子了

网友:
有实力,还是有实践才行啊,赞。

网友C:
求此机功放板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此机功放板电路图!

这是朋友给的电路图

网友:
挂了这么多件修好了。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管的配对:业余条件下建议配对大电流状态下的放大倍数Ib10ma,1ma,10ua三段都一样(最接近的一对) ...

楼主还能更具体些吗,有电路草图吗?

网友D:
还请问楼主,中点电压 一般在多少伏之内算是正常?中点电压的调整,只能靠末级管配对实现吗?

网友:
我感兴趣的是你怎样修好PCB电路板的,一般PCB坏了就不好弄 了,个别焊盘还可以搭棚。

网友:
高手佩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请问楼主,中点电压 一般在多少伏之内算是正常?中点电压的调整,只能靠末级管配对实现吗?

一般0.1V以下就很好了

网友:
高手,分立元件的功放很难修,这么难搞的都能一次搞好,佩服

网友:
原来买过 墨西哥产的3055 2955    ,后来买不起了。因为 老烧管子。。。估计配对不好。中点电压老偏。CD机同款。

网友:
耐心、细心,是成功的关键

网友(2021-01-03):
挺好,比较经典

网友:
当时完全没啥EMC概念啊,连线以通为主。
以楼主的实力应该再打磨一下啊,用现在的理念进行一些合理替换,特别是飞线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功率管的配对方法,原则!谢谢

jt-1就行,耐压,倍数都可以测

网友:
这机器可以丢了,太老了,而且太旧咯

网友:
老玩家了啊,有能力有材料,一般人配不齐材料

网友:
就像某些老酱菜缸泡出的菜比较好吃一样,我实在不明白楼主这个神奇的能够绕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