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笔记本电脑电池有锁怎么解

楼主(2019-03-31):
有一台华硕笔记本电池没电了也充不上电,显示充电中,充了十几个小时还是没电。有心想换电池,听修理部的人说,电池没电了锁的密码会消失,换了电池电脑也不认。请老师解惑。谢谢!

网友A:
骗你的,你莫信。找一家信誉好的维修店,再问问。亦可以找马云。但是最好找实体店,当面试好,有问题找实体店解决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骗你的,你莫信。找一家信誉好的维修店,再问问。亦可以找马云。但是最好找实体店,当面试好,有问题找实体 ...

谢谢回复,怪我没有说清楚。不是换整块电池,而是换电池块里面的“电芯”18650锂电池。

网友B:
破解电芯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断电换芯,就是把新电芯组装好,然后用电线焊接并在原电芯焊点旁,然后拆掉原电芯,再把原电芯接线后焊在新电芯接点旁,然后拆掉新电芯接线焊在旧电芯接点处,最后拆除旧电芯和接线,更换时一定要每节都接好线,电脑放完电后在不开机情况下充满电,不行可以多循环几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解电芯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断电换芯,就是把新电芯组装好,然后用电线焊接并在原电芯焊点旁,然后拆掉原电 ...

要是原电芯已经没有电了,这个方法还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打开电池了吗?跳过保护板直接量电池电压看看~

还没有打开电池块,打开前先请教老师。还是要打开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醒一下:打开电池并外接电源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千万不要弄错了,要确保接上去极性正确~

谢谢逍遥客,明天就试试,并报告处理结果。

楼主:
今天试修复电池块。
用电工刀沿着电池盒盖缝撬开,紧的地方辅助小锤轻轻敲打电工刀背面。电池盒盖塑料不脆,撬开不难,打开后里面的电池是两并,三串。测量电池组总电压还有6.9伏。心中窃喜。
在电池组接入保护板的正负极分别加焊红蓝两根导线准备接可调直流可调电源。将可调直流电源调到7伏接到电池组上,并监控电流。慢慢调高直流电源输出电压,使充电电流在100毫安,此时电池组端电压为9伏。
再充一会电,把电池块装机试试。

网友:
这个又难度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修复电池块。
用电工刀沿着电池盒盖缝撬开,紧的地方辅助小锤轻轻敲打电工刀背面。电池盒盖塑料不脆 ...

用可调直流电源100毫安充电至电池组端电压10伏后,断开直流电源,烫下加接的导线,盖上电池盒盖装到笔记本电脑上,接通交流电源配器适,开启笔记本,查看电池有百分之22的电量并充电中。充电满100后断开外接电源用笔记本内部电池供电,可工作2小时。这次修复电池块基本成功。

谢谢坛友们的支持。

网友:
以前市场见过修笔记本电池的有破解电芯的工具 现在新电芯不贵 也不见有此业务了

网友:
直接换电池就行, 有锁是指电池完全没电了就锁住了, 也冲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