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电脑做音源的问题

楼主(2019-03-31):
现在用的几百块的外置usb声卡升级了双运放。只用来连接电脑听歌用的话,想升级一下,是买带usb功能的解码器还是买更好点的usb声卡?还是别的方法?熟悉的大侠给说一哈,最好能推荐具体的型号,一千五以内的吧,谢谢。

网友:
电脑有没有光纤和同轴输入端,如果有就买一个数字音频解码器,也就500到600元。

网友:
带有多种数字接口的专用解码当然要比声卡好听的多与好玩的多,自身带解码的蓝牙接收器也非常好。

网友:
我的电脑主板有同轴输出端,接个莲花插座输出至解码器用。

网友:
买一台带USB子卡的解码器就可以了,1500元可以买到ES9028或AK4497单芯片+USB子卡的解码器。

网友:
解码器就是一个把电脑中的数字音频信号转换成音频信号,而声卡功能要强大的多,现在家用电脑一般都是集成AC97声卡,1000以下的usb声卡或者解码器你就不要买了,没什么区别的。要发烧就内置一PCI高级声卡特点价格非常便宜,问题是当今主板好多都省略了PCI插槽。主板带1XPCI-E就用华硕STX老虎卡2二代II内置PCI-E 2.0/2.1 HIFI声卡,如果没有1XPCI-E就得插独立显卡16XPCI-E插槽,前提是你只能用主板的集成显卡。USB声卡也是不错的选择,只不过同档次的声卡要比内置的起码贵1/3以上。USB外置型号:雅马哈 UR242。

网友:
我是用USB解码器,觉得不错

网友:
要买口啤比较好的。

网友:
只要不差钱几个都买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