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变压器莫名的烧了

楼主(2019-03-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可能线圈某一匝间短路造成温度保险丝烧了,这种变压器品质一般,碰到过不少环形变压器初级阻抗变为正常的一半烧保险丝,只能更换解决。

网友:
这小变压器烧坏的真没见过,进水了吧

网友:
一个是变压器受潮了,再就是质量问题(匝间漏电短路后烧断)现在市电普遍偏高,我这后半夜近250V的
有些变压器还真是够呛的

网友:
初级串联的温度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一直放在窗边的桌子上,做各种试验经常用,受潮的可能性不大。
要说市电电压高烧了我觉得可能性也 ...

应是变压器质量不好的问题,初级线圈匝间短路了。
     绕制工艺不好时会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平均一层一层分布的,比如在左侧绕了很多匝,慢慢绕到右侧又绕了很多匝之后又绕回了左侧,这样的话最开始那些线会和最后这些线之间会产生很高的电位差,漆包线质量不好或者有刮蹭,工作时候就狠容易匝间打火烧毁。
    我以前绕过一个19X24mm铁心的变压器,纯手工一圈一圈绕的,0.2的线绕了1600多圈,绕一层垫一层绝缘纸,次级是扁铜条4圈,做的是快速烙铁。用了20多年,有一次手柄开关粘连了没注意,把这变压器次级短路状态下烧了一夜 ,发现的时候还在工作,只是温度不够了焊接吃力。测试线圈电阻比没烧坏的时候大很多。烧的黑糊糊也不能用了,就拆了。所有的绝缘纸都成了黑炭,漆包线也都变成了裸铜线,漆皮都成黑炭了一碰都脱落下来。最难过的是本来想着再利用的铁心也废了,片子上的绝缘也脱落了,也退火软了。
    以前的变压器每层都有绝缘纸,也侵过油漆,真没见过坏掉的。有些线包过热变色的,也没坏,一样用。我以前接触的都是电子管收音机,扩大机,电视机真都没遇到坏变压器的。

网友:
      前两年有个电风扇,买来不到2月,工作时候被孩子碰倒了,立起来后本来想着没啥事,但是之后用着很快就运转无力,几分钟后电机内部兹兹几声后不转了。拆开发现电机过热,温度保险也没熔断。仔细检查发现绕组上有个芝麻大小的小黑点,细看发现是打火烧断了几股线圈。用表笔一划黑点变白点。遇到第一个铝线的玩意,有个万宝的老风扇,20多年了,早就摔成半身不遂了,但是还在哗啦哗啦的转。

网友:
现在的变压器质量普遍不好,有些变压器空载都发烫,我家的万年历把电压降到180V才不发热了,关键电器最好定制240V的变压器,或购买380V变压器降容使用,

网友:
现在好多变压器没有层间绝缘,烧了很正常。

网友:
现在的变压器,已非三四十年前的产品品质了。

硅钢片质量不行,绕线也偷工减料,好多都是铝漆包线,空载都发热的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