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帮我看看这个变压器

楼主(2019-03-31):
哪位老师帮我看看这个变压器

网友A:
自己想办法试吧,先找个电压低的交流电,算一算圈数就知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想办法试吧,先找个电压低的交流电,算一算圈数就知道 。

左边两根红色的是进线吗

网友:
变压器上已经·标的很清楚了,再量一下线圈的电阻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
我假设:4组3细线为输出,其他5根粗线为输入。2根是110v,另3根是110+20。110V是要并联,220V/240V要串联。

网友:
好像是隔离变压器

网友:
有插头的可能是220电源,你用表量一下,电阻最大的,并且两组想通的,就是220电源线了,接电时,用手摸着,短时不热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