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设计一款廉价数控电源之三

楼主(2019-03-31):
这版采用低端电流采样,解决了“电流表”量程受限问题,可以在负载短路的情况下实现“恒流”。
电路图懒得整理了,发个仿真的示意图大家凑合看吧。

着重说明:
因为采用了低端电流采样,所以电源地和负载地是不同的,结果就是在ADC的角度看输出电压是随负载电流变化而变化的。要想计算实际的输出电压,理论上用采集到的电压减掉电流即可。实际上不会这么简单,因为负载电流可能是时刻变化的,直接相减会出现误差。最开始想用纯软件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调试的时候发现不可行,遂加了一块滤波板(板子右下解贴的那块手工做的板子),采样软件+硬件方式解决电压采集问题。具体来说就是:硬件方面电流采样经三阶RC滤波至电流ADC输入端,电压经三阶RC滤波/十倍衰减到电压ADC输入端。软件方面对电压、电流交错采样,并累加求平均值。这样基本上可以把电流的交流部分当作干扰滤掉,保证得到比较准确的电压值。

其它的暂时不想多说了,先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公开程序,再好也没用,支持的人也不会多。

有人需要自然会给。

玩这东西最重要的是思路,懂的人有了思路程序不是问题,不懂的怕是给了程序也懒得看。

发帖是为了跟志同道合的人交流,不是为了看热闹的人点赞。

网友B:
楼主很强大很好!看着板子是一种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强大很好!看着板子是一种享受。

为了把板子尺寸限制在10*10以内节省打样费用,板子布得有些拥挤。

网友A:
没公开程序,再好也没用,支持的人也不会多。

网友C(2019-06-25):
如果是单向的电流测量,高端和低端采样差异不大,采样电阻两端电压经运放差分放大后给ad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单向的电流测量,高端和低端采样差异不大,采样电阻两端电压经运放差分放大后给adc

你可知普通运放不适合做差分放大,适合做差分放大的仪表运放都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知普通运放不适合做差分放大,适合做差分放大的仪表运放都比较贵。

这个真不知道,没玩这么深,目前只用过最垃圾的358

网友(2019-11-28):
一直羡慕会写程序的大神

网友:
我也来报个到,求一起做。

网友(2023-08-29):
居然还可以恒流,感觉还不错,支持楼主

网友:
很棒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