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难题求助

楼主(2019-03-31):
扫频仪可以测安装在电路板的中周吗,怎么接线,谢谢
也就是说,中周在PCB板上怎么调效频率

网友A:
可以测量,交流耦合。从中频输入端输入扫频信号,在鉴频级前输出至检波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量,交流耦合。从中频输入端输入扫频信号,在鉴频级前输出至检波探头

可以给个电路接线示意图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下啦。。。

讲中波的;  先把中波双连本振连短路,把频率讯号线靠近磁捧,或在磁捧上绕一圏,然后在检波二极管前端/

与三中周次级热端连接点取出被测讯号,就可对整个中放级进行帶宽测量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