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安装特地设计了一个电动阀控制器

楼主(2019-04-01):
装修卫生间二台热水器准备装在顶内,为了以后维护维修设备方便,
设计制作一个电动阀门控制器来开关卫生间水路,按下电钮轻松搞定,
12V安全电源控制,红绿指示灯开关状态指示一目了然,
家里总水阀在底楼外面路边开关不方便

网友A:
网络上低压电磁阀多的是,常开,常闭的都有,价格也便宜。

网友B:
不一定实用吧敢到没电,你家漏水你咋关闭阀门?

网友:
创意挺好的。

网友C:
如果是故障时才需要切换,建议装四个普通阀门就好。广东人有句话,多个香炉多只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实用吧敢到没电,你家漏水你咋关闭阀门?

维修维护热水器后端设备用处非常大,现在供电局不修高压线一般不会停电,
万一停电也不怕有800W 太阳能发电撑着,再有问题拿梯子拿下驱动器手动关闭,
现在都是手自一体的嘛 ,其实这是卫生间设备水阀,总水阀在底楼路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故障时才需要切换,建议装四个普通阀门就好。广东人有句话,多个香炉多只鬼。

这就普通三角阀上面插一个电动控制器,拔下就是手动拧开关也可以,
因为装在顶内不想拿梯子下铝扣板,或者去关水表总阀,在开关面板上按一下方便

网友:
   挺好,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上低压电磁阀多的是,常开,常闭的都有,价格也便宜。

偶尔使用还是电动阀好,电磁阀适合频繁启闭设备好,而且我这个拔下驱动器就可以手动,
非常方便

网友:
两盒继电器,两个微动开关限位,简单实用

网友:
看着不错,很省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