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m波段空气可变电容容量

楼主(2019-04-01):
最近在研究把am的双联空气可变电容改为fm的,请教一下覆盖88-108频率范围的可变电容最佳容量。
看图纸有25p的也有22p的,而国产空气四联fm联多是26p的,有些糊涂了,到底那个是最佳的,求解。

网友:
        20P就可以。

网友:
都可以。适当的和线圈配合调整就是了。

网友:
不一样的容量配用相对应的电感,都行。

楼主:
谢谢以上三位老师解答,待我改成功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自己绕线圈所述容量都是可以的,就是Cmax与Cmin比值也就是覆盖率要符合要求。国产空气四连Cmax=(26/354)x2P,Cmin  ≤(6/12P)X2)。密封有机四连有三种型号。调频连都一样Cmax=20PX2:Cmin 4.5Px2。

网友:
参考春雷101高频头的数据:6/20PX2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补充

网友:
大2-3P小2-3P都可用。电感线圈增减调整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