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FM矿机响了。

楼主(2019-04-01):
经过一段时间的制作,仿大千老师的FM矿机响了,真是不容易,但发现一个问题好象台都 在一块,分离不开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应该怎样调整。在这里多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
恭喜调频矿石机取得成功,作品也制作得不错,能收到就是成功,以后就只要慢慢改进提高了。

网友A:
恭喜FM矿机出声! 起码说LC频率落在了88-108mhz范围内,可以试着将线圈稍拉长,降低点电感量(但前提是仍要保证LC频率在调频广播范围内),这样调节可变时LC频率变化会范围大些,这可能会帮助将各电台频率分开些。还有我试过将拉杆天线调至不同的指向,对选择电台作用非常大,拉杆天线长短对选择性影响也不小,频率高端天线短些好,低端频率天线长些好。总之,FM矿机脾气秉性和AM矿机有些不同。供您参考,您最好找大千老师再问问。
另外,矿机的前面板材料似乎不妥。

网友B:
数据参数电路图共享下
恭喜成功!!!

网友:
公布一下原理图,器件型号,大家一起学习下!   鉴频怎么实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FM矿机出声! 起码说LC频率落在了88-108mhz范围内,可以试着将线圈稍拉长,降低点电感量(但 ...

临时找的材料,试验品等调试好了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参数电路图共享下
恭喜成功!!!

就是这个,大千老师的图。

网友C:
线圈和可变电容可能过大.

网友D:
恭喜调频矿石机取得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马上仿制,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赶紧加入FM矿机队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圈和可变电容可能过大.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调频矿石机取得成功!!!

                 多   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调频矿石机取得成功!!!

谢谢虎哥加分!

网友:
fm矿机的收台范围本身就是非常窄的,做的比较好的也就30度左右,lc电路做的差一点的,收台范围会更窄的。因此,fm矿机调台要非常细心,所有电台都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是正常的。当然也有一些办法来解决,比如说加装减速机构就能很好的把电台分开。当然了,调整lc回路的l与c配值,也就是说把电感和电容调整到一定范围内,也能一定程度上加宽调台范围。我的研究结果是,可变的调节范围是4-----16pF。当可变小于16p时,整机的性能会急剧下降。而配备这个可变范围的电感值是0.21-----0.25uH比较适合。【这些数据都是经过大量实验验证的】提醒一句:fm矿机要想玩的精,必须得有一块精密的电感电容表,能准确的测量可变和线圈的精确值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