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VC8034和TDA7850A可不可以互换

楼主(2019-04-01):
本人有台建武BT600U车载CD机,功放块是jvc8034,27脚的爆了,市场上买不到一样的,我想用tda7850a27脚的代替,想请问老师们行不行?谢谢告知!网上也查不到8034的引脚功能

网友A:
TDA7850A和TDA7854都在跟,其实与其它功放块差不多。比如:TDA7370、TDA7375、TDA7377、TDA7378、TDA7379都可以代换。再加之,多少时间在车内听???行车听,一定注意安全为上。就是家用,也用不着多大的。除非舞厅。

网友B:
功放块是jvc8034,27脚的爆了

上图看看

JVC我没见过它生产功放IC

楼主(2019-06-23):
引用 网友B:
功放块是jvc8034,27脚的爆了

就这玩意儿,丫的正常接电瓶就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DA7850A和TDA7854都在跟,其实与其它功放块差不多。比如:TDA7370、TDA7375、TDA7377、TDA7378、TDA7379都 ...

TDA7850A和TDA7854都在跟

在跟是何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放块是jvc8034,27脚的爆了

的确,它那个块是JCV8034,而不是JVC..

网友:
都是一样的

网友(2019-08-07):
我有这个芯片原装拆机的,  需要可以加我微信  13877566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