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测试开关变压器匝间短路的

楼主(2019-04-01):
测试匝间短路一直是个麻烦,我一般用这个办法测试开关变压器匝间是否有短路:先用导线穿一个短路环到变压器中柱上,导线开路然后用LCR电桥测试电感,再闭合导线,两个测试结果比较:无匝间短路时,导线短路前后电感相差会很大,(如图开路时6.9mH,短路时314.6uH,同时Q值相差也很大),如果线圈本身匝间有短路存在,闭合导线前后数值变化会较小(原理是本身里面就短路了,再多短一匝变化不大)。我为了拍清楚,导线用得较粗,实用时可用细的漆包线穿过测试。(测试时尽量保持原测试状态,导线短路前后不变)

补充内容 (2019-4-2 21:24):
变压器本身就有匝间短路,再人为多短路一匝前后数值不会引起数量级的变化。可用于判断参考

网友:
1好办法,赞赞

网友A:
1 我一般用自制ESR(指针)表测。小于十几uH才偏转明显
2 ESR表测不了的,我直接上驱动电路(带限流,不带保护)测。可以测高压才会放电击现像的坏变压器
3 以上基本在板上测,确定坏了不修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我一般用自制ESR(指针)表测。小于十几uH才偏转明显
2 ESR表测不了的,我直接上驱动电路(带限流,不带保 ...

没用过ESR表,但我看很多的测试办法都是要找一个同样的变压器来测试参数做比较,但一般事实上很难找全部参数同样的变压器,非常麻烦,这个办法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聪明人的做法!

网友B:
非常好的办法!谢谢分享!我之前也想过用电桥的办法来测量,但是我仅仅想到的是:测量出的电感量是否接近正常值!而这个正常值是多少却是一个未知数。我只能想到的是:1.靠经验来估摸正常值大概是多少。2.找到另外一个一模一样且正常的电源对比。 这两个都是比较难实现的办法。
所以楼主的办法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的办法!谢谢分享!我之前也想过用电桥的办法来测量,但是我仅仅想到的是:测量出的电感量是否接近正 ...

我也不喝你的桂花酒 ,我手中没有短路的变压器,你今后有短路的测试判断成功了告诉我一声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喝你的桂花酒 ,我手中没有短路的变压器,你今后有短路的测试判断成功了告诉我一声

我也没有遇见,断路的有一两单,还是在引脚处断的,其它的变压器都没见坏过。之前有一个5V2A手机充电器的,换了IC场管什么的,上电还是再次炸了,我怀疑是这个问题,结果后来我自己在洞洞板上搞了一个开关电源缺变压器又把这变压器搬过去,结果是好好的。

网友C:
应该能模拟高压环境就好了,不然低压环境下可能有些故障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能模拟高压环境就好了,不然低压环境下可能有些故障出不来

匝间短路多用于相邻匝间的绝缘烧毁现象,相邻匝间的电压都不高。高压环境多用于初次级的绝缘击穿现象,用兆欧表可以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匝间短路多用于相邻匝间的绝缘烧毁现象,相邻匝间的电压都不高。高压环境多用于初次级的绝缘击穿现象,用 ...

有道理,以前只想到Q值问题,这种测电感的方式简单明了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2019-06-14):
办法不错,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