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尺拉电源变压器参数

楼主(2019-04-01):
设计电源变压器无非是计算法,麻烦些。软件法,省事下载软件要钱,免费试用最多3;5次。类比法最省事得有近似成品或变压器参数对照。这里用《无线电》封底的图片,直尺设计绕制参数,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
图很好用,把图拷贝一下,放进计算机带的“画图”里。直接拉线计算。

网友:
不错不错,许多书中都有,放在计算机的画图中更方便。好!

网友:
我一直用的这个图。。。

网友:
我84年用这个图,铁芯用老式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
图很好,省去了复杂的计算,去年底按此图绕了一只电源变压器,但是很多小细节没把控好,余量留得不够牛发热;86的片4.5公分叠厚,按3.6匝伏。初级230伏。减去5%实际绕了780匝(正好绕满一层)不想再开一层,余下的几匝就没绕。结果牛发热烫手但还能摸就懒得重绕了。

网友A:
这个图是不是老点了,不适合现在的铁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不是老点了,不适合现在的铁芯。

这个图叫诺莫图,以前的老杂志和书籍中经常可以看到。图中给出的铁芯截面积与功率对应关系15厘米平方150W,根据电源变压器设计简易公式S=k√P
可知k=1.225。已知最大磁通密度9000高斯时k为1.25,10000高斯时k为1.2,由此可以推论出该图设定最大磁通密度9000~10000之间。虽然其每伏匝数与左边最大磁通密度有关联,可以断定该图适宜9000~10000高斯的硅钢片(文章里已经说明常用硅钢片磁通密度为9000~10000高斯。如果硅钢片磁通密度较低会发热,磁通密度高造成浪费)。其他规格的硅钢片可以参考下面公简易公式:
最小铁芯截面积(平方厘米)=k√P,
最大磁通密度高斯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11000  12000  13000  14000
k                          1.5    1.4     1.3    1.25     1.2    1.15     1.1      1.05     1.0
每伏匝数             75/S   64/S   56/S  50/S   45/S    41/S  37.5/S    35/S    32/S
该图1A电流对应线径0.8mm,根据简易公式推断其电流密度为2A/平方毫米,计算公式为线径φ(mm)=0.8√I。2.5A/平方毫米为0.7,3A/平方毫米,为0.6。

网友C:
请教白版:象Z11,0.35的片子。磁通密度取10000高斯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白版:象Z11,0.35的片子。磁通密度取10000高斯合适吗?

z11片可以取到12000~14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叫诺莫图,以前的老杂志和书籍中经常可以看到。图中给出的铁芯截面积与功率对应关系15厘米平方15 ...

谢谢白版主!
      普及资料,学习了。

网友D:
请问:是那期的《无线电》?

网友:
这图用过,用现在的好铁心参数需要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那期的《无线电》?

见《无线电》64.02 封三。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无线电》64.02 封三。

谢谢!!!

网友:
也发几张直尺拉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