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矿石收音机地端接粗拖线,灵敏度大增

楼主(2019-04-01):
连接到FM矿石收音机线路中的地端 接粗拖线,
做成为偶极天线 (Dipole)的另一条腿, 灵敏度会大增, 大家可以一试.
之前在房內用1.2 米收到蚊声, 接同等长度的粗拖线后可清盺昕见.

网友:
好办法,俺曾试过,确实有作用,我用的此拖线300左右长时效果最好,不知啥道理。

网友:
地线不接地而拖一条足够长的线,与天线共同形成偶极子,算起来要比单一天线接收到的信号强度高6~12dB,这也是有人在住宅大楼的中层,天线往上拉,而地线从窗外悬下,一样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效果的原因。

楼主:
在家里也可把FM矿机用粗线吊起在窗戶前 另一条下垂 做成 偶极天线.比拿在手上收得更请盺.

网友:
不仅fm如此,,短波也是如此,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