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书上的单回路,双回路矿石机

楼主(2019-04-02):
老书上的单回路,双回路矿石机

楼主:
最后一图注意;
漏了一旁路电龙。应该是印书时漏的

网友:
那个滤波电容,实际是由耳机等的分布电容代替了这个功能。所以不装也没有多大影响。

楼主:
矿友们;
矿机有百年历史的旁路电容应该有用的。

网友:
或者是并一合适阻值的电阻也行吧

网友:
        单回路的选择性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