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IRF610

楼主(2019-04-02):
IRF610最简单放大器,没有偏置电路,直接接信号就能工作,是什么道理?我用这个做功率放大器了,接喇叭。

网友:
你首先把电容换成塑料电容(如果是就不动了)再用酒精把栅极回路边上仔细擦一下,看还能放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问他为什么能放大。按理说,栅极没有电压,应该截止的啊。

栅极电容充电,给栅极加了一个栅压。

网友:
电路能够工作靠的是源极与栅极的内阻。场效应管与电子管电路类似。电子管栅极要接栅漏电阻,这个电阻阻值比较大。场管也需要接一个大阻值偏置电阻,提供栅极零电位的静态偏置,如无该电阻,栅极静态电位无法确保为零。再说内阻都比较大,其积累电动势也高不泄放很容易击穿场管。
同样漏极也应该加一个负载电阻。稳压二极管保护,只能保护不被击穿,但是负载电阻可以稳定工作点。

网友A:
IRF610工作,是需要一个开启电压Vgs,此电压约为2-4V左右,你画的电路没有提供开启电压的电路,如果能工作,就得自己检查从哪里漏过来的电压。问别人是问不出来的。

网友A:
绝缘栅,应该接栅地电阻,防止栅极上电荷积累,栅极电位改变,进而整个电路工作状态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缘栅,应该接栅地电阻,防止栅极上电荷积累,栅极电位改变,进而整个电路工作状态改变。

我是好奇为什么没有接偏置电路它也工作呢?是因为栅极已经残留一些电荷,总也跑不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好奇为什么没有接偏置电路它也工作呢?是因为栅极已经残留一些电荷,总也跑不出去?

是因为你的环境,没有产生足够空间电荷的能力。例如:有些地区就容易产生静电,有些地区则不会。

楼主:
我是问他为什么能放大。按理说,栅极没有电压,应该截止的啊。

网友:
场效应管栅极不能悬空,否则容易失控而产生过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问他为什么能放大。按理说,栅极没有电压,应该截止的啊。

真诚期盼知道的朋友赐教。

网友B:
很明显是接在栅极的1微法电解电容漏电造成的,1M欧左右的漏电电阻为IRF610提供了直流电压偏置。
电解电容基本上都漏电,质量好的漏电少点。

网友:
IRF610栅极门闸开启电压很低,好像只有2伏电压,所以栅极输入超过2伏以上的电压信号电平就可以开启门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是接在栅极的1微法电解电容漏电造成的,1M欧左右的漏电电阻为IRF610提供了直流电压偏置。
电解电容 ...

这位大侠的说法靠谱。应该是电解电容漏电。我用的是10微法的电解电容,漏电是不可避免的。另外我昨晚测试过了。 直接短路栅极到地确实不工作了,但是过一会又逐渐恢复。如果用手触碰栅极,则恢复的比较快。 说明确实是电解电容漏电造成的栅极充电形成了开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F610工作,是需要一个开启电压Vgs,此电压约为2-4V左右,你画的电路没有提供开启电压的电路,如果能工作 ...

确实是耦合电容漏电漏进去的

网友:
这个电路只有少数几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