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为什么用宽带无法访问?

楼主(2019-04-02):
最近电脑登陆论坛,会一直停留在安全检查5秒钟页面,用手机在WIFI下也卡在安全检查5秒钟页面,关闭WIFI,用4G则可以正常访问矿坛,用平板也是如此。总之,只要是数据经过宽带访问论坛,肯定是无法登陆的,拔插网线也无济于事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该怎么解决?是不是屏蔽我的IP地址了?

网友A:
应该不会屏蔽的,我就是宽带上网

楼主:
连续这么多天只在今天凌晨正常登陆过一次,宽带欠费,充值后正常登陆,隔了几个小时老毛病又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屏蔽的,我就是宽带上网

我的以前也正常访问,最近一星期的事的事

网友B:
用谷歌浏览器试试

网友C:
应该不至于,是不是缓存文件都是清理

网友D:
你的宽带和4G是否是一个运行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谷歌浏览器试试

应该不是浏览器的原因,用4G网络就可以正常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至于,是不是缓存文件都是清理

清理过,用处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宽带和4G是否是一个运行商?

宽带是联通的,4G是移动的~

楼主:
现在没法淘货,感觉少了很多乐趣

楼主:
貌似是百度云加速的原因,凌晨就能正常访问

网友:
联通宽带不行,接邻居移动的宽带就正常了

网友:
看来是联通的问题。

楼主:
可能是不断刷新,然后,就卡那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