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看看这么计算阻抗对吗?6l6推挽电路的

楼主(2019-04-02):
一个6l6推挽输出牛 初级220-0-220
                                   次级20-0
                                           28-0
                                           39-0
有4/8/16 欧姆三个不同的输出
(220/20)∧2×4=484
(220/28)∧2×8=493
(220/39)∧2×16=509
那么这个输出牛的初级阻抗是不是就是500殴呢???感觉这个初级阻抗有点低,查了资料一般6l6用的阻抗一般都在3.5k比较多,是不是公式错了,还望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算错了,二楼说的对。

网友A:
个人感觉这个变压器标注相当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PP,440V

好的,经过您的指点
1. (440/20)∧2=484    接4殴484×4=1936
    (440/28)∧2=246.9    8殴246.9×8=1975.5
(440/39)∧2=127.2   16殴127.2×16=2036.5
估算次级接4/8/16殴的负载时,初级阻抗为2k

那么把4/8/16负载换为8/16/32
484×8=3872
246.9×16=3951
127.2×32=4013
是不是可以估算为4k的初级阻抗

网友:
    最好要把输出变压器的效率考虑进去,加不加效率因素,计算出来的数值是不一样的。
    例如,红灯711的输出变压器次级4欧 84T,初级2800T,初级阻抗是多少?如果不加效率因素,计算出来初级是4.44K,但是考虑效率因素之后,初级阻抗是5.5K,这才是正确的数值。
    可以看一下有关的理论介绍。

网友:
按图中数据计算一下,就知道效率因素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这个变压器标注相当不规范。

   这个变压器不是 电子管用的输出变压器,  人家标注 也很规范, 人家是有线广播用的传输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变压器不是 电子管用的输出变压器,  人家标注 也很规范, 人家是有线广播用的传 ...

要是线间变压器那就真没意思了 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线间变压器那就真没意思了 不如买个新的

对   这玩意以前就叫线间变压器, 现在有线广播都说成传输变压器

网友:
要代替也可以,先测测电感量多少,电感量小了效果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