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伏的电子电焊机如何改成220伏

楼主(2019-04-02):
我有一台380伏的电子电焊机各位高手招支能否改成220伏的电焊机非常感激

网友:
我看还是置换个吧

网友A:
如果你有一定的电子和逆变焊机基础,而且有承受风险能力,
首先用一组倍压电容加载试用,正常工作不碉堡说明可以改,
接下来去 TB 买一块380/220V/输出24V/15V等合适的焊机开关电源板,
一个380/220V 双电源电容板,一个原规格 24V 风扇(原来的是 220 的),
拆除原来的工频变压器,风扇,电容板换上新的,整套下来估计 200元左右,
喜欢折腾且不计成本可以搞,因为现在一台家用小型逆变焊机只有 160元左右,
我就买了台裸机送焊钳 接地夹 面罩 160元的,自己掂量着搞,

这是我改的双电源逆变焊机  ,无法上图

网友B:
楼上的家用小型逆变焊机160元,送焊钳 接地夹 面罩的,能否麻烦给个链接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家用小型逆变焊机160元,送焊钳 接地夹 面罩的,能否麻烦给个链接
谢谢

二年了当时双十一在松勒旗舰店买的,原来家里有几台焊机没买线,
老是掉换线使用不方便上个月买了十米线,买的是方型铁壳的,
准备以后增加氩弧焊 等离子切割功能,材料板子已经备好等有空

网友:
增加一个380转220V控制变压器,220接进线,380接原380V变压器进线,焊根线将整流回路改成2倍压整流即可.我试过ws400能用,点焊3个的焊条没事,连烧没试过,电流不会太大,也即是玩玩废物利用.

网友:
不知道你的380v焊机辅助电源是什么类型的,如果是常用的380(中间有220v的抽头)转双15就比较好办,增加一个380转15V的小功率变压器做电压取样检测,来控制2个继电器,一个是控制焊机辅助电源的380V和220V绕组却换,一个控制倍压整流,有能力的可以增加电流控制,用380v可以达到最大电流用220v降最大电流,这样可以实现380v220v自动适应。

网友:
把电源板上的全桥整流改成倍压整流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一定的电子和逆变焊机基础,而且有承受风险能力,
首先用一组倍压电容加载试用,正常工作不碉堡说 ...

前几天在本坛收台小型焊机,到货检查是辅助电源变压器坏了,请问有代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在本坛收台小型焊机,到货检查是辅助电源变压器坏了,请问有代用的吗

最好按原匝数修复,买的话3-5元一个匝数比不知对不对,
实在不行买一块最小的电源维修代用板,修复后不要上功率管,
先测试各项参数是否正确,最好能测一下驱动波形,再上功率管进行限流测试,
正常后方可加载正常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在本坛收台小型焊机,到货检查是辅助电源变压器坏了,请问有代用的吗

辅助电源一般都是+-15V,可以单独找个这样的电源替换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