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306型直流电子管机,及其电源适配器器

楼主(2019-04-02):
长江306型直流电子管机,及其电源适配器器。

最近,做了个通用直流(电池式)电子管收音机电源适配器。昨天完工了。用这个新做的适配器给长江306机供电,听了一整天啦。

想想,还是发出来一桶欣赏一下吧。

先看长江306机器

长江306型,重庆无线电厂生产,属于比较后期的台式直流机,社会拥有量较多。但很少有人用它听电台,原因是电池用费较大。

正面

后面

长江306和新作的电源适配器

长江306机芯——带有电源插头

机芯上面

长江306底部

长江306机芯底部

底部细节

长江306说明书封面

说明书中关于电源适配器器的说明(说明书第四页)

下面是借图——实际生产的电源没有提供灯丝灯源,而仍是用电池提供甲电——可能是普通整流提供的甲电在电压波动大的时候,比较可能对管子的灯丝有损害。
借图
原机镇流器实际图:

借图
长江整流器后面看,并没有供给甲电的硒堆。

借图
原来,使用4个电池并联提供甲电,适配器只提供乙电。方正乙电电压波动大些也可以允许。

很早就有做一个电源适配器的念头了,最近才开始做。
既然做适配器,那就做一个通用的吧,可以适应各种型号直流机的适配器那多好啊。

这是最近完成的通用电源适配器

背面(使用洞洞板)

这个适配器用途比较多

可以提供1.2V/1.4V/2V/2.8V和3V的甲电,也可以提供6V,7.5V和9V的串联机的甲电。电压稳定度极高~~~~

可以提供常见台式机的67.5V和90V乙电,还可以提供旅行机的45V乙电,以及简易再生机的18V/22.5V或30V低乙电。电压稳定度同样极高。

以及还有120V备用。

这是我的设计图纸的说明部分

今天累了,先发这些。
明天将电源适配器详细内容发表的本坛“电源技术专区”。

楼主:
有关电源适配器详细的内容,已经在“电源技术专区”发帖了。
请提意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53554&extra=

网友A:
都是古董,绿色的漆漂亮,不知道是不是原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古董,绿色的漆漂亮,不知道是不是原漆

是原漆·~~~~~

楼主:
贴里棕色的整流器不是我的,是借图,贴里已经说明了。

楼主:
新做的电源适配器使用拨码开关切换取样电阻进而改变输出的稳压电压。
通过开关的是微小电流,拨码开关可以承受的。

楼主:
今天累了,先发这些。
明天将电源适配器详细内容发表的本坛“电源技术专区”。

网友:
好东西,俺见识了!

网友B:
用洞洞板做,元件排列整齐,多用途电源,欣赏。

洞洞板焊点密集,上面变压器初级连接市电,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洞洞板做,元件排列整齐,多用途电源,欣赏。

洞洞板焊点密集,上面变压器初级连接市电,注意安全。

谢谢提醒。
变压器初级没有连接在洞洞板上,变压器用支柱架高离开洞洞板了,电源由焊片直接引出的,导线外露部分套上了热塑管,没有漏电可能。

图中两根黑色热塑管套住的就是220V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洞洞板做,元件排列整齐,多用途电源,欣赏。

洞洞板焊点密集,上面变压器初级连接市电,注意安全。

原计划是没有6V和8V的,后来增加的,硬挤进去好几个元件,哪儿有空隙就放在哪儿了,故而出来了好几根飞线,还有一个电解半卧装的。算是遗憾。

不过不要紧,接着还要做第二个,就会改好的。

网友:
这么干净的机芯头次见;如此品相很珍贵!

网友:
当年的奢侈品!

网友:
张教授又有大手笔,可喜可贺

楼主:
测量了一下电流,现在的電源電壓是242V,接上适配器,不接收音机时输入交流14毫安,打开长江306收音机时,输入交流24毫安(使用DT3266E钳形表)。
这时测量长江306机,甲电1.43V,175毫安,乙电90.0V,13毫安(电压使用VC9805A表,电流使用MF47表)。
测量另2个同样变压器的空载电流,都是9毫安(電源電壓较高啊)。

补充内容 (2019-4-4 11:58):
长江306数据:外形322X205(含脚217)X155mm。质量3110g。
适配器数据:质量766g。其中变压器552g。铁芯三维:56X48X30mm.。绕组电阻:原边472Ω,副边70V组240Ω,33V组61Ω和74Ω。9V组3.3(2.4+0.9)Ω。

网友C:
        搭棚电路元件很新没有受潮,线圈防潮蜡做得很好,还很新,直流电子管机不多见,保存很好,值得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棚电路元件很新没有受潮,线圈防潮蜡做得很好,还很新,直流电子管机不多见,保存很好,值得收藏 ...

是啊,最满意的是波段开关,几十年了还银光闪闪的。

网友D:
50年代的重庆长江,是军工厂产品,存世量已很少。这品相真是没谁啦,超级的好!我小时候一直用电台的甲、乙电供电,后来也做过几种直流电源,但都因其交流声干扰大而放弃。楼主用自制开关电源供电,交流声可以解决啦。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为您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年代的重庆长江,是军工厂产品,存世量已很少。这品相真是没谁啦,超级的好!我小时候一直用电台的甲、乙 ...

不是开关電源,是线性電源,

带变压器的。

那些带散热片的,是LM317——线性稳压块。

网友:
直流收音机很少见,又觉得供电是个难题,现在楼主如此处理,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开关電源,是线性電源,

带变压器的。

原来是线性电源······是我没看仔细胡乱发言,抱歉。虽然2P2推动功率太小,但若消除交流声等干扰还是很值得玩味的,赞楼主高手!学习啦。

网友:
张老师制作给力,值得学习!

网友:
60年代商场见过听说销路不好,后来很便宜的处理了。

网友:
老东西,有人欢喜有人愁啊!

网友:
很新的机器。个人很喜欢直流机,干扰小,省电,声音很特别,我现在也有2台直流机,用的是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