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L音频功放的中点电压为0,有允许误差范围吗?

楼主(2019-04-03):
OCL音频功放的中点电压为0,有允许误差范围吗?

50mV   100mV都算正常吗,有企业标准和国际标准吗?

网友:
分立元件可以做到10mV以下。

网友:
偏离零伏就有直流电压流过喇叭,尽管不可能绝对零伏还是要越小越好,误差指标取决于你对音质的要求。

网友:
50mV   100mV都算正常,高了功放有问题

网友:
看你的要求

楼主:
这个参数是否也是衡量一台功放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

网友:
是的。单不是绝对的。比如静态电流很小的时候,中点电压的热稳定性就好很多

网友A:
修了国产的那么多功放奇声的中点电压控制得很好!都是在几个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了国产的那么多功放奇声的中点电压控制得很好!都是在几个mv!

肯定不是用指针表测试的?

网友B(2020-04-06):
我的甘光扩音机正电源除了供给功放级还要供给前级和推动级,负电源只供给功放级,中点电压1.5伏,上下臂不对称了,是正常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甘光扩音机正电源除了供给功放级还要供给前级和推动级,负电源只供给功放级,中点电压1.5伏,上下臂不 ...

有点高,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高,是可以调整的。

我把前级和推动级电源全部断开只供给功放级,中点电压是零,偏置电阻调过很多次,越调越大,干脆放弃了,是不是前级元件不良导致后级受影响了呢,之前就是推动级一个三极管故障导致中点电压变为2.1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高,是可以调整的。

功放级和前级是通过变压器耦合的,前级没有差分输入

网友:
有原理图吗?

网友:
控制在10MV以内最好,

网友B:
你好,这是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是电路图

按照原理图,把前级的三极管的电压都测测,看看有没有较大的偏离。有图纸太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是电路图

都是直接耦合,对三级管的工作点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