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电子管收音机再加装一个喇叭,效果可行??

楼主(2019-04-03):
想给电子管收音机再加装一个喇叭,效果可行??请教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卫星61-C收唱机。喇叭是两只上海2F1串联。音质不好听,不知何故。喇叭相位已确认过无误。

原装就是如此,与放声系统关系不大。还是机器有故障没排除,或者年久失谐。

网友B:
曾经试验过两个6寸半喇叭并联效果很好,但阻抗降低一半,输出变压器次级要拆掉一些圈数达到阻抗匹配。并联一个高音喇叭需要加分频器。

网友:
只要阻抗匹配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试验过两个6寸半喇叭并联效果很好,但阻抗降低一半,输出变压器次级要拆掉一些圈数达到阻抗匹配。并联 ...

用俩8欧的并联不就行了吗,不用改输出牛了?

网友:
我曾试过CD单声道线路输入,并联接一对8欧的小音箱,效果不错,用了很长时间,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试验过两个6寸半喇叭并联效果很好,但阻抗降低一半,输出变压器次级要拆掉一些圈数达到阻抗匹配。并联 ...

白版主,如果输出牛换成8R输出的,二只4R椭圆形喇叭串联应该可以吧,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有时间我试试。

网友:
        德机的喇叭普遍都多,2喇叭、3喇叭、4喇叭、5喇叭的都有。

网友C:
给你个最简单的模拟立体声。我曾经用它装在电视机里(机内原来就有相同的两个喇叭)效果还可以,只是偶尔感到明显声音发自某一侧。用的是一小块酚醛板空心铆钉,可以用一小块印刷电路板刀刻。这不是高低音分频器,喇叭要用基本一样的两只,不能用高音与低音各一只。
对于单声道录音机,收音机或放大器来说,除了原有的扬声器之外,只需再增加一个扬声器和几个电感电容元件,一起装入另一个音箱中即可。放音时应该使两个扬声器的中心距不小于250mm。
电容器C1-C4.可采用任何型号的电解电容。线圈L1和L2分别绕在两个内径为20mm,长度为20mm的骨架上,各用Φ0.4,漆包线绕260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最简单的模拟立体声。我曾经用它装在电视机里(机内原来就有相同的两个喇叭)效果还可以,只是偶尔感 ...

谢谢老师,学习了。

网友A:
我有一台卫星61-C收唱机。喇叭是两只上海2F1串联。音质不好听,不知何故。喇叭相位已确认过无误。

网友:
2个4欧串联也可以啊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都是单声道的,没必要接2只喇叭!

网友:
不知加什么样的喇叭,如果加高音,加一只电容即可,如加一只低音就要阻抗匹配。

网友:
两个4欧姆喇叭串接成8欧姆只要相位对毫无问题。如果有口径大一些的全频喇叭搞一个外接音箱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卫星61-C收唱机。喇叭是两只上海2F1串联。音质不好听,不知何故。喇叭相位已确认过无误。

机器或者喇叭有故障。

我的卫星61-C,很好听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