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1可休已?玩它的人真不多啊?

楼主(2019-04-03):
现在对它感兴趣的人 不多啊!

有人使用6N2 和6J1 (五极管接法)做推动级,2者做出的小功放 其产生的噪声,用一般的耳朵能听出很大的差别吗?

网友:
玩的人少,并不是因为管不好。是因为 国内厚古薄今,能独立重新设计使用原件的人不多。
至于6J1噪声大,更是无稽之谈,电子管时代,无论是军工、实验、国防,几乎所有的仪器里都有它的身影,就说电子管毫伏表,就是几个6J1做放大的,毫伏表最高是十微伏的灵敏度,难道要用噪声大的管子吗?

  相比6J1,楼主看看西电的WE212 玩的人也少。

网友A:
6J1电子管社会保有量大的原因是70年代前是电子管电视机,一台至少用5只6j1。电子管电视机没等到形成批量,瞬间就被晶体管机取代。6J1是目前价格最便宜省电的电压放大电子管。
五极管相对三极管电压增益高,噪声系数大,极间电容小。其实对于低频功率放大都不是问题,可以根据要求与客观条件以及自己的喜好选用,对于高频放大其差别是需要正视的,如此才出现了三极管的阴地栅地电路。
6J1是万能管,用途广泛。

网友:
6 J1很好的管子,噪声电阻1.9k,噪声电压0.17微伏。比三极管稍大。电子管电视机盛行时,消耗量非常大的管子,性能优良。产量非常大,晶体管崛起后,很多电视机用电子管都积压了,6N1,6P1,6N3都有去处,被其他机器用了,6F3产量少,损坏率高,积压不多。6J1 ,6Z18,6Z19,6P13 ,6P12,6P15用途少,积压很多,成垃圾货。不如沙子值钱。玩就要玩垃圾,效果不错。比玩洋货节约多了,效果并不差。

网友:
个子小不气派,售价低库存大,注定其命运不会被用在商品机上,(声音缺乏“贵气”)。所以看起来没人玩,其实本身并不差,出身太贱罢了。假如X光出个大玻胆的复刻WE6J1,呵呵,那声音不用听就是好的。

网友(2020-12-03):
这年头玩胆机,颜值很重要,花生管不如八脚管,八脚管不如葫芦管,葫芦管不如茄型管。

网友(2019-05-24):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您能帮找张 6J1 五极管接法的成熟电路吗?希望 6J1 做电压推动,   Au=70~100    B+150~25 ...

太客气,说不上指教。共同研究,玩一玩。
6j1做前级放大,成熟电路很多。
早期的设计,通常采用屏极负载200K_250K,帘栅极降压电阻1M,阴极电阻200Ω,栅极泄漏电阻1M。但这个设计增益很高;容易引发啸叫。需要在管子外罩上屏蔽罩。
近年来,由于输入信号多是MP3、蓝牙接收头,这些信号源输出信号电压比较高,因此对电压放大级的增益要求就不高了,反而需要放大器带宽比较宽。因此6J1做五级放大,屏极负载电阻可选为20k至50k,帘栅极降压电阻为100K——200K。栅极泄漏电阻100K_250K。由于屏极负载电阻降低,因此耦合到下一级的电容的容量可选0.47μ。栅极输入耦合电容最大不要超过0.22μ,以防止低音发浑浊。

.

楼主(2019-04-03):
坛里确实说什么的都有。。。 ,雾里看花。。。

网友:
天生我材必有用,几乎每个管子都有用处,都能玩好。论坛里七嘴八舌,得知道谁说的可信,谁是不懂装懂,谁是故意忽悠。

网友:
引用 网友B:
6J1就是一只垃圾管,别涨价就对了。

我有一堆垃圾,耍看用在哪儿了!

网友C:
6j1在电子管电视机中做公用通道的放大管,在电子管扩音机做麦克风放大。现在的双声道放大,考虑到两路放大的相等。都在用双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6j1在电子管电视机中做公用通道的放大管,在电子管扩音机做麦克风放大。现在的双声道放大,考虑到两路放大 ...

能在放大器中做【麦克风放大】噪声应该能够接受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在放大器中做【麦克风放大】噪声应该能够接受啊 。。。

R-50的电子管扩音机的每一路放大都是用6J1, 这个电子管的灯丝电流小,

网友:
还是于版有问必答,耐心细致认真。认真学习领会,谢谢老师!

网友:
6J1是一只不错的小电压放大管,省电,跨导适中,放大曲线较好。就是屏耗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6J1电子管社会保有量大的原因是70年代前是电子管电视机,一台至少用5只6j1。电子管电视机没等到行成批量, ...

家里现在还存好几个呢!就是70年代,自装电子管电视机后,留下的,小花生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6J1电子管社会保有量大的原因是70年代前是电子管电视机,一台至少用5只6j1。电子管电视机没等到行成批量, ...

谢谢于版的指教!是的70年代使用6J1的人很多,现在没人用了。。。
请问于版,您手边有没有 您认为不错的 6J1 五极管标准接法(做推动级)的好电路?

网友D:
大侠们说的是,早年电子管电视机、电影扩大机及一些扩音机都有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们说的是,早年电子管电视机、电影扩大机及一些扩音机都有应用。

谢谢您的图纸,您的第2张图能拍得大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的指教!是的70年代使用6J1的人很多,现在没人用了。。。
请问于版,您手边有没有 您认为 ...

给您个参考电路。因为淘宝基本都是6N3,收音机都是6N2,扩音机用6N4,因此没有的6J1前级单独机。那个收音机图中的6J3可以用6J1代替。与时俱进只要加大交联电容容量,减小屏极负载电阻,关键是输出变压器制作或购买是决定音质频带的主要因素,与电路的年代无关。噪声就靠你的工艺水平,注意6J1栅漏电阻不可太大,电位器要用品质良好的。
如果你制作耳放搜搜这个,印象6J1接成近于标准解法的三极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