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条纹求助

楼主(2019-04-03):
一台LG的显示器没事开机出现的条纹都不一样  谁懂可以指导下吗

网友A:
你换一根VGA线试试,换个主机,要是还不行就是显示器坏了,没得修了

网友:
屏坏了,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一根VGA线试试,换个主机,要是还不行就是显示器坏了,没得修了

没有接VGA线

网友B:
这个就别指望修了吧。屏坏一般人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别指望修了吧。屏坏一般人修不了

好的    多谢了朋友

网友C:
这种故障要找技术高的师傅看一下,也许有救,修和换一个旧的价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要找技术高的师傅看一下,也许有救,修和换一个旧的价格差不多。

好的   多谢了朋友

网友D: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坏,没有维修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坏,没有维修价值

好的   多谢了朋友

网友:
试着压一下屏幕的四边看看!屏幕四边的压线虚接了!个人是压不好的,只能试着看看!

补充内容 (2019-4-9 14:48):
这线是和屏幕压在一起的,可不是带插座的插排线!所以只能试试压一下,看那侧的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见过视频中老外用胶棒四周(条纹处)敲。

网友E:
拆开把屏线取了吹吹灰尘,再重新多次插上试试,怕接触不良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把屏线取了吹吹灰尘,再重新多次插上试试,怕接触不良产生

好的   多谢了朋友

网友:
屏坏,需要压屏机维修。

网友F(2019-05-04):
用机械的办法压屏线,能解决,我用凹铁加皮条修好几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机械的办法压屏线,能解决,我用凹铁加皮条修好几台

好的   多谢了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屏线要是没问题,基本上没救。

我看看屏线去  多谢朋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看看屏线去  多谢朋友

力度不能大,不能是硬物,要不直接压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力度不能大,不能是硬物,要不直接压碎

十分感谢    那我弄的时候注意点

网友I:
这现象应该是屏幕坏了,只能换屏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现象应该是屏幕坏了,只能换屏

不一定   我感觉屏没事    这个条纹不固定   有事在这有时在那  有时横着有时竖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定   我感觉屏没事    这个条纹不固定   有事在这有时在那  有时横着有时竖着

如果不是固定竖线,这个就不好说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