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测试矿机电压的高频探头

楼主(2019-04-03):
想对比下矿机在不同位置和天地线下信号的强度,就做了一个高频电压探头配合数字表mv档测矿机谐振电压。测出我的矿机在无天地线情况下本地台达到800mv。这种探头测出是峰值电压吗?有请专业矿友提示。发现圆笔芯做探头挺好用!

网友A:
非常不错,做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做一个试试。

虽然没有专业的仪器准确
但作为业余自己对比还是可玩的
谢谢老虎哥的评分,老虎哥的矿机做的相当好看

楼主:
接上天线,谐振天压7Ⅴ

网友B:
电路是二倍压检波,测试结果要除以2,也就最多400mV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是二倍压检波,测试结果要除以2,也就最多400mV峰值。

7V除以2应该是3.5V才对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7V除以2应该是3.5V才对是吗

是的,没错。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2020-06-17):
这个真好!回头叫我爸“小花”也给我做一支,我的音频毫伏表就可以探高频了。

网友C:
介于平均值与峰值之间,如何想要获得更好的峰值检波效果,二极管应选用开关二极管,正向二极管快速导通,在取用电容C上(100P)建立峰值电压,截止时反向要接近完全关断状态。
另外,取用电容C越小越好,负载电阻越大越好,至少100M

网友:
用作参考测试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就是高频检波探头。如果设计在中波就成了音频信号寻迹仪,使用非常灵活。点赞一下

网友D:
峰峰值电压表探头,不用除以 2,有肖特基管子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峰峰值电压表探头,不用除以 2,有肖特基管子最好。

用的是网上1N34二极管,结电容较小,可能是肖特基二极管,RD600KΩ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介于平均值与峰值之间,如何想要获得更好的峰值检波效果,二极管应选用开关二极管,正向二极管快速导通,在 ...

那个电阻也不能太大,时间常数太大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