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发帖问大华DH1718-4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9-04-03):
请看下图:

请问这个电源的输出正负极跨接了一个点解电容和二极管,是何作用,我理解,二极管是起到方向保护的作用,而点解电容就是滤波而已。
所以实际上断开了不影响输出的

可我曾经把其中一路的这个电解电容断开,开机这一路输出打表(满量程),而且频繁摆动,赶紧关机了焊接回去。

所以请问各位这是这么回事,是否其他地方有问题?这两个原件起到什么作用呢?

曾经在我的另外一个帖子里问过,见没有同学留言,单独发帖,如有不妥,请版主原谅。

网友A:
电容确实是滤波的,因为电源的波动信号是取自输出端所以如果有波动或任何干扰,反馈回去直接影响电压稳定,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当你外接感性负载断开瞬时偶尔可能会有反向电动势出现,这个二极管就可以避免这样的干扰。说的有差错高手指正。

网友:
对于很多电源尤其是开关电源或 dc 升降压模块来说,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必不可少,因为它有电压反馈用于稳压计算。去掉了之后不稳定的电压被回馈导致电路工作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确实是滤波的,因为电源的波动信号是取自输出端所以如果有波动或任何干扰,反馈回去直接影响电压稳定, ...

谢谢老大回答,既然滤波作用,为何我断开这个电容后,输出异常,现象就是打表(满输出),无法调节输出电压大小,一接上电容就正常,莫非其他地方还有故障?

网友:
因为电源的波动信号是取自输出端所以如果有波动或任何干扰,反馈回去直接影响电压稳定,如果放大环路取样反馈都不正常势必产生恶性循环,整机肯定就不会正常了,所以此电容很重要。

网友(2020-04-20):
你好!能否给我一份完整清晰原理图,非常感谢!

网友:
邮箱63020337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