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的“多波段”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9-04-03):
利用色环电感来选台,没有了空气电容和线圈,可以做的很小,而且多个波段都可以收听。

,骨架是用一个旧的陶瓷线圈改的, 一头是耳机插孔,另一头是波段旋钮。 接上天线,用一只shh耳机就能响了。

线路很简单,过程就略了,焊接完毕,准备组装:

电路图:

谢谢围观。

网友:
不错不错,喜欢动脑。

网友A:
做的真好!  没有确定的空调电容怎么选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好!  没有确定的空调电容怎么选台呢?

就是利用不同的天线,和不同的电感来实现选台的,,,短波最多可以听到3个台,调频两个,遇到强台的时候,统统只有一个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利用不同的天线,和不同的电感来实现选台的,,,短波最多可以听到3个台,调频两个,遇到强台的时候 ...

奥,明白,线圈与天线电容之间形成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