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高频头中频线圈的袖珍制作

楼主(2019-04-03):
胆高频头的中频变压器研制成功了—其他—视频高清在线观看-优酷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42.soresults.dtitle
业余爱好制作高频类元件是很费神的事,在胆调频收音机制作中,各位大师也研制不少中频变压器(中周),本人参考美机的高频头中频线圈,利用手里电子管收音机的短波线圈/磁芯/骨架制作了中频输出变压器.方法很简单的:材料取短波常见的103A/S就可以,把原线圈拆除只要骨架/磁芯,骨架上原有线槽要用小平锉处理一下,方便制作时绕线整齐,处理后的骨架直径约8mm,用高强度漆包线直径0.23--0.27mm平绕约30匝为初级并接30p电容,再用袋装米塑料口袋厚约0.5的卷一圈半做绝缘,再外线圈中间处绕5—7匝,2个线圈头的头尾/方向一致,引出做好记号就完成了.调试很方便的只有一个磁芯,经试验效果很好,通过这次制作解决了胆高频头上背的筒型中周/占位置问题,使高频头体积小多了.解决了中周制作难的苦衷,希望这个贴子对胆调频的爱好者有参考帮助.已经上机优酷视频可看.

就是右下角线圈参考的

就是右下角线圈参考的

中频输出

中频输出

机上图

机上图

网友:
中周就一线圈加个电容,本来就没什么可神密的,神密的是楼主的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频变压器其实怎么做都可以,关键是既要小巧,又能获得良好的馒头曲线,而也与条件下如果没有专用仪器是做 ...

我没有仪器搞技术/图片,你做一个上仪器看.我是实干(没有仪器),你按这个做很简单的.希望我没有误导

网友B:
好像很多高频头里面的第一中周只有一个线圈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很多高频头里面的第一中周只有一个线圈谐振

的确是大师啊

楼主:
线圈实物图

图

网友C:
深受启发,看视频效果很好,有空也试试!

网友:
看见胆调频就喜欢 点个赞加分鼓励

网友:
给做胆调频的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受启发,看视频效果很好,有空也试试!

这二天又做了一个,上机效果很好.

胆高频头的视频图—其他—视频高清在线观看-优酷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42.soresults.dtitle

胆高频头的简易制作—其他—视频高清在线观看-优酷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2.soresults.dposter

网友D:
看见胆调频就顶 顶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见胆调频就顶 顶顶顶

中频线圈很好做了,连做二个.再做二个线圈那高频头把二个电视机的中周换下来做鉴频用.

网友D:
这种次级线圈绕在初级上单调谐架构的中周曾经在DIY大赛看见过网名叫不知道啊老师傅制作6N3高频头没能力测试 一直怀疑可行性现在终于看到有成功的中周制作了 谢谢楼主分享 改天试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次级线圈绕在初级上单调谐架构的中周曾经在DIY大赛看见过网名叫不知道啊老师傅制作6N3高频头没能力测试 ...

再请教一下楼主 是单磁芯对吗?手机看图太小真 有点像正交鉴频的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次级线圈绕在初级上单调谐架构的中周曾经在DIY大赛看见过网名叫不知道啊老师傅制作6N3高频头没能力测试 ...

我一共做了4个,上下磁芯的,有二个.说到单/双磁芯一事,双磁芯的次级基本没有反应,单磁芯的这个很好调整,这样说吧,单磁芯二个高频头通电就出声音了,做好就还没有调整很高灵敏度,线圈磁芯只调整音量大/不失真就OK,频率覆盖调震荡的3/10P 就搞定.很容易成功的,

网友:
楼主的这种中周的做法很有启发意义,在没有仪器看曲线的情况下一次成功,真不错。学习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次级线圈绕在初级上单调谐架构的中周曾经在DIY大赛看见过网名叫不知道啊老师傅制作6N3高频头没能力测试 ...

绝不是盗人家的,请链接! 如有雷同,本人提供简单制作资料.短信就可以.大师说了.就二个线圈没有什么神秘之处

楼主:
搭棚/双面印制板的效果,前者效果应该最好上图看测试的双面敷同板70x100的电容高频电路1-5P电容耦合是.....?

200P D档

200P D档

超过200P啦

超过200P啦

再换档

再换档

是这个容量啦

是这个容量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绝不是盗人家的,请链接! 如有雷同,本人提供简单制作资料.短信就可以.大师说了.就二个线圈没有什么神秘之 ...

楼主多心 没说您抄袭 看到您的制作想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多心 没说您抄袭 看到您的制作想起来的

没有多想这些,只想参考一下.中频(中周)这个神秘不存在,关键是废物利用简单化,同样的制作3个做一/二/三中放,鉴频参考其他做法了.

太多了,拆着玩吧

太多了,拆着玩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多想这些,只想参考一下.中频(中周)这个神秘不存在,关键是废物利用简单化,同样的制作3个做一/二/三中 ...

兄弟你好,祝贺你简易中周制作成功,我制作高频头折腾了半天,还是没有做好,可能是中周的问题,你这个做法值得借鉴,谢谢分享。另外问一下,这个中周可用于高频头,能用于中放电路中的中周吗?需不需要调整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好,祝贺你简易中周制作成功,我制作高频头折腾了半天,还是没有做好,可能是中周的问题,你这个 ...

除了鉴频应该能用的。我准备中放也搞这个线圈,材料都差不多了,做好发图.........借用广坛朋友的图

德国的高频头也是怎么做的

德国的高频头也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鉴频应该能用的。我准备中放也搞这个线圈,材料都差不多了,做好发图.........借用广坛朋友的图

我的高频头按照你的方法制作中周,已经可以收台了,谢谢经验分享!祝你新的实验成功!

网友:
旧物利用,简单方便,效果好!学习了,第一个要求的是通带够宽,后面的几个双调谐才是要求Q值和耦合关系。

网友F:
第一图是西德调感头,选频中周是双调谐的!
初次级皆无谐配电容,初级电感9.54微亨,次级11.05微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图是西德调感头,选频中周是双调谐的!
初次级皆无谐配电容,初级电感9.54微亨,次级11.05微亨

那是美国调感头,线太小匝数估计35圈/骨架6mm....美国高频头那线圈就是一6mm骨架上下各一磁芯/线圈,一个电容也没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是美国调感头,线太小匝数估计35圈/骨架6mm....美国高频头那线圈就是一6mm骨架上下各一磁芯/线圈,一个 ...

是EICO借用西德的高频头组件,两线圈的距离较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EICO借用西德的高频头组件,两线圈的距离较远

大师们说了不要计较两线圈,实作搞响就行,有仪器的弄曲线更好.

网友:
做的很好,向老师学习了

楼主(2019-08-12):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好,祝贺你简易中周制作成功,我制作高频头折腾了半天,还是没有做好,可能是中周的问题,你这个 ...

做中放完全可以,已经做了实验了,看视频...........

单调谐中周FM电子管收音机-科技-高清完整正版视频在线观看-优酷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listitem_page1.5~A

单调节的

单调节的

网友G:
这样的中周调不出馒头曲线,过耦合了。只能有一个LC回路谐振在中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中周调不出馒头曲线,过耦合了。只能有一个LC回路谐振在中频。

二中放是29并30P/9T并10---18P用微调电容并上调节后固定, 你敢加我QQ/微信, 放视频你听,可能是白糕曲线 多人爱好者已经听了好评都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中放是29并30P/9T并10---18P用微调电容并上调节后固定, 你敢加我QQ/微信, 放视频你听,可能是白糕曲线 ...

我为了制作胆调频收音机买了频率计,买了信号发生器,买了扫频仪,买了电阻电容电感测量仪。现在我的中周正确地谐振在10.7M上,信号弱的台也都收到了。

网友H(2019-10-22):
楼主做的不错赞一个,但是还有点欠缺就是声音有点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做的不错赞一个,但是还有点欠缺就是声音有点失真。

音质很好啊,加微信放你听。

网友:
号老师傅我的微信号是13965421233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中周调不出馒头曲线,过耦合了。只能有一个LC回路谐振在中频。

就这曲线啦。

就 这曲线

就 这曲线

网友I:
楼主给这个曲线的测试的连接线路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给这个曲线的测试的连接线路图,谢谢!

大师说了没有啥子神秘之处,不相信自己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说了没有啥子神秘之处,不相信自己测试...........

谢谢回复!明天试试。

网友J:
最好能上一个电路图,方便初学者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好能上一个电路图,方便初学者制作。

就是论坛老师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论坛老师的图

最近修了两台老旧电子管管收音机,都基本上修好了,在收听的过程中,一是信号不稳,声音忽大忽小,二是干扰太大,总觉得不理想,于是想做一个FM高频接受头,现在正在学习,准备边学边干,看了您的制作,感觉很实用,以后还要向您请教,请给予指点,谢谢您提供整机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