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前辈赐教--屏极电阻,滤波电容使用情况

楼主(2019-04-03):
     各位前辈:在很多电路上见到屏极电阻由三个 204K / 1W 的并联使用,而不用一个 68K / 3W的。滤波电路也经常见到二个 47UF / 450V并联使用,而不用一个 100U F /450V 的。像这样由多个元件并联使用有什么优点?还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学生在这里先向各位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开并联是为了让热量分散,使电阻更好的散热,不然热量集中在一个电阻上温度反而容易升高。
电解电容 ...

   谢谢天风兄的指教,学习了!谢谢!

网友B:
在没有电路图上给定的电阻时,可以通过串并联满足电路需要,3个1W68K电阻串联相当于3W200K的,3个2W820欧姆电阻并联相当于6W270欧姆电阻,不但可以满足阻值和功率要求,还可以使误差降低。电容并联除了楼上网友指出的理由,也可以降低误差。

网友C:
俺私下以为楼主所说的办法利弊各半。
元器件多了,故障率会提高。临时替代另当别论。用一个 68K / 3W电阻简洁实用。同理电容使用也一样。
只要在设计范围内还是尽量合乎规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没有电路图上给定的电阻时,可以通过串并联满足电路需要,3个1W68K电阻串联相当于3W200K的,3个2W820欧姆 ...

   谢谢白版主指教,学生又多长了一点知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私下以为楼主所说的办法利弊各半。
元器件多了,故障率会提高。临时替代另当别论。用一个 68K / 3W电阻 ...

   谢谢收音机兄指教,学习了,楼上几位前辈的指教,让我消除了一些疑惑。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