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掌握一门胆FM核心技术,AM双联可变电容改FM成功,分享经验

楼主(2019-04-03):
由于FM波段的空气可变电容一直涨价,从原来的30元涨到了60元,所以一直寻思着把am双联改成fm,网上查了些资料,大部分方法都是拆动片和定片,留一个动片,一到两个定片,这种方法改出来容量不是偏大就是偏小,而且动片的定位不牢靠,所以一直没动。最近又在寻思这件事情,刚好受隔壁论坛一帖子启发,想到了一种改制方法,理论计算后完全可行,经过近一周的摸索和不断调整,终于找到了一个不错的改制策略,现分享给大家。

具体方法:
1、锉刀磨掉双联中间隔片上用来固定铜片的部分这步很简单;
2、拆掉后面顶珠螺丝,取出螺丝;
3、取出动片,注意收纳轴承滚珠,别丢了,我就是丢了2颗,后面花12元邮购了100颗!
4、烙铁拆除定片;
5、改动片,拆除部分动片,隔一片拆一片,具体方法用锋利裁纸刀切除要拆的动片在胶木板上的铆接部分,用钳子或手旋转掰掉动片,经试验最终我留了3个动片;
6、改定片,拆除部分定片,隔一片拆一片,注意要跟动片对应,自己看图思考一下就明白了,拆定片难一些,具体方法用锋利裁纸刀切除要拆的定片的铆接部分,由于两边都有固定铁片,切除铆接部分后还是不容易拆除定片的,我的方法是用0.8mm钻头再磨掉一点镶入铁片的部分,这样轻松可以拔出定片,这个方法摸索了很长时间,最终留2个定片;
7、装动片,定片要提前放进去但不固定,按拆除方法原样装入动片,拧紧顶珠螺丝;
8、装定片,调整定片位置,可在动、定片间插1.05mm左右卡片帮助固定,卡片厚度用胶带纸调整,调整好定片后焊接;
9、通过焊接把铜片固定在中间隔片上;
10、有些可变电容动片拆除后,完全旋出后的限位功能丧失,我的方法是用卡片剪成小条,放到动片上,牙签蘸502固定即可,怕不牢靠可用AB胶加固,我用的是铸工胶。

由于手上的万用表和晶体管测试仪都不能精确测量20p附近的电容,专门花150元买了个LC表,测试实际容量约7p-25p,符合使用要求,改制成功。

实践出真知,同时测量了其他几个FM可变电容的容量,方便大家参考,也感谢前两天几位老师提供的经验。

国产四联FM联

日机五联FM联

德机

网友A:
我是很懒,直接动片从轴上拔掉,定片就还放在那里。到底是拆动片容易呢还是拆定片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很懒,直接动片从轴上拔掉,定片就还放在那里。到底是拆动片容易呢还是拆定片容易啊?

我有强迫症,见不得多余的定片,也见不得am小片距下的片距有一丝丝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许多年以前就曾将360P双联改过调频调幅4连

的确有改四联的潜力,工具齐全没什么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点在于每组定片一分为二单独引出还要维持固定作用,记得当时是用铜箔版过渡解决的。

定片支架可以尝试一分为二后分别打孔用铜铆钉固定

网友:
早就有此想法,没动手试过。还考虑过用印刷铜板当动片,因为铝片不好焊。

网友:
这是一个简单又实用的好方法。

网友:
好办法 中波可变数量多 价格也不是太贵 楼主这个办法好

楼主:
国产四联fm联电容范围宽,实测变比4.65,实际用下来频率覆盖范围偏大,德机双联电容范围窄,实测变比2.82,一般最高到104m,日本收音头拆机五联的fm联实测变比3.62,范围应该是比较合适的,本次改制的变比约3.7,也正好和这个一致。

网友C:
手工改制是个不错的的方法,我从前也改过。

话说回来,现在看以前这样改,实在是多此一举。因为串上一个20pF的固定电容器,使得容量变化为7.5pF~18pF,完全可以覆盖调频波段。 而且这样做会使人体感应减到最小,真的是没有必要大费周章地改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改制是个不错的的方法,我从前也改过。

话说回来,现在看以前这样改,实在是多此一举。因为串上一 ...

覆盖没问题,刚好覆盖88到108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覆盖没问题,刚好覆盖88到108难

那就是调整电感的问题,如果这个不会调,那再合适的电容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调整电感的问题,如果这个不会调,那再合适的电容都没用。

之前用国产四联制作的胆fm频率范围比较宽,调电感和微调电容可以调高低端覆盖频率,但总不能很好兼顾,最后88m以下又多了里几m,请教老师有啥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国产四联制作的胆fm频率范围比较宽,调电感和微调电容可以调高低端覆盖频率,但总不能很好兼顾,最 ...

我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一个极其不专业的办法:反正这么高频率的电感都是空芯线圈,只要覆盖比例合适,那么在电感的轴向两端捏(或拉,视需增加还是减小)一下即可。

网友:
看不到图片怎么办

网友(2019-05-22):
好技术,好手艺。

网友:
双联改成3联或4联靠谱,调频双联不难找到,价格和调幅双联也差不多,破坏一个调幅双联不如掏个带调频的四联直接使用合算。

网友:
不觉得拆片的很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