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调频中周的问题

楼主(2019-04-03):
淘宝上买到两种调频中周骨架,分别是10x10和7x7的,都是磁帽+磁芯,内部如图。10x10的经常用,只要按电路图中的数据绕(比如中周次级1圈初级4+6圈,第一鉴频次级6圈初级9+8圈,第二鉴频次级7+7圈初级1圈),配上图上的电容100p或附近,正好可以谐振在10.7MH。现在想问一下,有没有朋友用过7ⅹ7的那种骨架?绕制数据是否需要大的改变?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个槽的比2个槽的Q值还要低,而且还低不少,不知有人对比过使用这两种中周的收音机的音质和信噪比没有?

多槽绕制主要就是三个目的:一是降低匝间的分布电容,二是适当降低电感,三是减少电感量可调区间。

减低分布电容的好处自不必赘述,多一个槽绕制就是加长了电感的长度,电感自然下降,因Q值正比于感抗,故Q值必然下降;由于长度增加,引起同一电感变化量的磁芯旋入深度也加长,故由于温度涨缩、机械振动等引起的位移产生的电感变化变小,因而对电感的影响也减小了。

这三个目的其实都是为一个大目的服务:稳定电感器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实验一下才知道,两种中周都绕相同的圈数,测下电感量是否相同,差不多也行,然后就就能确定圈数了。如 ...

嗯,只能实验出真知了。调频中周,线圈电感很小,我的那个电感电容表没法测了

网友B:
上面这种分槽骨架和下面这种工字型骨架相比,用在调频收音机上有什么性能差别?分槽的是不是Q值做的高些啊?

网友D:
能给个中周的购买链接吗?私信就可以,刚才没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给个中周的购买链接吗?私信就可以,刚才没搜到。

淘宝网上搜索中周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给个中周的购买链接吗?私信就可以,刚才没搜到。

我在淘宝上一家叫"锦屏电器宝贝"的店买的。直接淘宝上搜这个店铺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上一家叫"锦屏电器宝贝"的店买的。直接淘宝上搜这个店铺就行。

没能回答你的问题,又借光提了个我的问题,别介意啊

网友C:
这要实验一下才知道,两种中周都绕相同的圈数,测下电感量是否相同,差不多也行,然后就就能确定圈数了。如果手上没有测电感的工具那就直接按原圈数绕吧,失败了再重新调整圈数绕,最后总会成功的。

网友:
请问一下,测试可用扫频仪测试么?

网友:
扫频仪当然没问题,可以用。

网友E:
我用过。绕的圈数是一样的线径不同,7X7的用0.08,10x10的用0.12。不懂什么电感数据装了两个板子都正常收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过。绕的圈数是一样的线径不同,7X7的用0.08,10x10的用0.12。不懂什么电感数据装了两个板子都正常收音 ...

谢谢!请问你是全部绕在一个槽里还是分绕在多个槽里。10x10的我也是用0.12的线,全绕在一个槽里,十几圈可以绕下,且可用。但7ⅹ7的内部每个槽都很浅,用0.08的好像也只能分绕在多个槽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这种分槽骨架和下面这种工字型骨架相比,用在调频收音机上有什么性能差别?分槽的是不是Q值做的高些啊 ...

这种磁芯套件要用0.07mm以下线径的线才行,同匝数的情况下电感量与TTF-1相当,Q值则比TTF-1略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磁芯套件要用0.07mm以下线径的线才行,同匝数的情况下电感量与TTF-1相当,Q值则比TTF-1略高。

谢谢您的回复。您是说工字型的“要用0.07mm以下线径的线才行,同匝数的情况下电感量与TTF-1相当,Q值则比TTF-1略高。”吗?还是1楼发的那种分槽的“要用0.07mm以下线径的线才行,同匝数的情况下电感量与TTF-1相当,Q值则比TTF-1略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您是说工字型的“要用0.07mm以下线径的线才行,同匝数的情况下电感量与TTF-1相当,Q值则比 ...

回您哪一帖,就是那一帖。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您是说工字型的“要用0.07mm以下线径的线才行,同匝数的情况下电感量与TTF-1相当,Q值则比 ...

给你一个数据表,是我过去抄的供参考,其中10A型是王字形磁心加磁帽结构,另一种10K型是调磁心结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您是说工字型的“要用0.07mm以下线径的线才行,同匝数的情况下电感量与TTF-1相当,Q值则比 ...

从表中对比,10A型和10K 型在电感相同情况下圈数差得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表中对比,10A型和10K 型在电感相同情况下圈数差得不多的。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非常详实的资料,很有参考价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您哪一帖,就是那一帖。

好的,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你是全部绕在一个槽里还是分绕在多个槽里。10x10的我也是用0.12的线,全绕在一个槽里,十几圈 ...

这个图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给你一个数据表,是我过去抄的供参考,其中10A型是王字形磁心加磁帽结构,另一种10K型是调磁心结构。

3个槽的比2个槽的Q值还要低,而且还低不少,不知有人对比过使用这两种中周的收音机的音质和信噪比没有?

网友:
其实我发现:现在的磁性材料差别很大,尤其是国产的,差异更大。

我在做全分立FM时,中周用的是彩电6.5mhz的伴音中周,在本地电子市场买的“丽恒 0149”,我发现不同批次的就算是这一个牌子的,磁性材料就有差异,相同的线径,同样的绕法,做出来的中周谐振频率就相差很大。

所以一切的数据,都只能是参考,具体数据需要试验来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槽绕制主要就是三个目的:一是降低匝间的分布电容,二是适当降低电感,三是减少电感量可调区间。

减 ...

过去只知道依样画葫芦,你这说明使我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中周了,谢谢!

网友(2023-08-20):
引用 网友F:
给你一个数据表,是我过去抄的供参考,其中10A型是王字形磁心加磁帽结构,另一种10K型是调磁心结构。

这个数据是无线电与电视-晶体管收音机一书中的内容

网友(2024-12-27):
中周资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