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电子管收音机度盘

楼主(2019-04-04):
请问各位老师,电子管收音机度盘,后面的字和漆与玻璃离开了,但是一点也没有坏掉,该怎么处理一下,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度盘保持原样是最好的,千万不要清洗!除非你能重新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度盘保持原样是最好的,千万不要清洗!除非你能重新做一个。

说的就是啊,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剥离了,有没有好的办法让他们愈合上?求教求教。

网友:
顺着玻璃边用502胶遛一圈或者点几个点。

网友:
有透明的漆稀释后浸渍,然后用蜡纸覆盖然后压实。

网友:
于版的方法可以试试,用502胶找一个微小的局部先试试,涂一点,看看是被溶化了还是被加固了。502胶凝固之后象一层透明漆,很牢固。不要用任何溶剂贸然清洗。我曾用酒精擦洗了一个老喇叭的商标,字立即被溶掉了。用水擦就没事。

网友:
用稀料软化,然后铺平压实。注意稀料要用喷壶喷上去,不要多,不要多不要多,多了会融化,比较难掌握,我自己没做工,曾经见过高手干过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你们的经验弥足珍贵,我试一试,小心翼翼的

网友:
扫描以后请人重做一块保险。

网友:
这样的度盘漆膜已经很脆弱,根本不能碰,很容易掉渣。自喷漆(光油)喷一边保护起来就行了。喷漆时还不能太近,气流的压力都能吹破漆膜。

网友:
我的办法是,用502胶在即将脱漆部位涂上,把现有漆层固定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