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电源要如何启动

楼主(2019-04-04):
(图片)

楼主:
这个电源是从NCR6635存取款机上拆下的,因为输出电压多,想做个电源用,但拆下后不能单独启动,请教各位老师,如何启动这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跟电脑电源一样启动

电脑是绿线、地线短接启动,但这个不行

网友:
23 idc_power    某脚对地短路。参见https://wenku.baidu.com/view/bc6ba5d328ea81c758f578f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