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块进口电源板

楼主(2019-04-04):
找到一块进口电源板,上边有一些原件,有能用的上留言,

楼主:
这块电路板的尺寸比A4纸略大

网友:
俺不需要这些零件!

网友:
这个是通讯设备上的电源模块

网友: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用处,看那3只电解电容如果没有漏电还可以用,还有1只继电器。留着吧,缺什么元器件时可以在上面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