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内高人,我的账号未使用图片显示有2万多,如何删除和使用这些图片,谢谢!

楼主(2019-04-05):
也删了,删不掉,点使用是无尽的等待,目前状况是无法上图,换一账号完好,谢谢!

网友A:
2万图片都能单独显示吗(是真有对应图片),还是文字提示2万(系统错误实际没有2万)。这些图片都在一个文件夹里吗,删除时(删不了)最后提示是什么。是否提示正在使用。
不能传图是程序出现冲突,换个浏览器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万图片都能单独显示吗(是真有对应图片),还是文字提示2万(系统错误实际没有2万)。这些图片都在一个文 ...

版主好!点“使用"时会无尽地等待,点“查看"会出现个小框,里面会显示图片名,显示的确实是我将图片文件名改成多少号多少钱的文件名(交易帖的物品),2万多个也不错,是几年发帖累计的,当添加一个图发帖时,未使用的图片数量又会增加一个,因为此帐号无法回帖和上传图片,它并不是在文件夹里,应该是在网站服务器里。论坛的眉版也一直和我在交流,我还将此帐号让眉版登录,眉版可能也与搞网站技术的版主沟通过,可能目前没有好的办法。谢谢!浏览器、电脑都换过好多个,好多次了,换一个帐号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万图片都能单独显示吗(是真有对应图片),还是文字提示2万(系统错误实际没有2万)。这些图片都在一个文 ...

这些未使用的图片形成的原因是:比如当你上传20个图片时,当“发帖"时,经常会只出现几个图片,与20个的差值就是未使用的图片,几年累计2万多是正常的,当累计数量超过一定数量时,我也不敢点击“使用",怕出现更多的图片对论坛造成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未使用的图片形成的原因是:比如当你上传20个图片时,当“发帖"时,经常会只出现几个图片,与20个的 ...

!

网友:
论坛数据库那啥

楼主:
目前此帐号用手机版可回帖和上图,用电脑版不能回帖和上图,唯一能做的就是发帖填信息再发送时,所填信息都显示“一"。

楼主:
引用 楼主:

!

网友A:
你F8进带网络的安全模式,删除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F8进带网络的安全模式,删除试试。

好的!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