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示波器54601A开机卡住救助

楼主(2019-04-05):
一台HP的54601A的示波器,开机屏幕显示的内容为(安裝程序内存未通过效验和测试-已加载默认值)然后就停在这个画面,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片,请上图

谢谢坛友,每次开机就卡在这里,不知道怎么解决? 图片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里的纽扣电池拆下,测测有没有电压。估计没有电压了

谢谢老师指点!电池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标识吗?另外换电池能解决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尝试,谁都保质保量。开盖后,主板来个照片

这段时间矿坛总是进不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个这个DS1220AB里面有电池吗?

楼主:
哪位老师知道电池在哪里?

网友:
上面图中那个时钟里面是有电池的,可以更换它,高手能更换电池,

网友(2019-12-28):
老HP有好多镀金元器件,拆机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