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调谐矿机的选择性探讨

楼主(2019-04-05):
设我们矿机中波段频率为520KHZ----1700KHZ,
如果LC谐振回路谐振时通频带为5KHZ时
那么从520---1700KHZ的Q值为104----340才能保持整个波段的选择性一致
如果LC谐振回路谐振时通频带为2.5KHZ时
那么从520---1700KHZ的Q值为208----680才能保持整个波段的选择性一致
这样中波高端需要更高的Q值才能保持好的选择性
当Q值一定时,低端的选择性要大大好于高端的选择性

网友A:
gxg0000的Q表测出的是不是有载Q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gxg0000的Q表测出的是不是有载Q值?

那要看你怎样测了。
用Q表测有载Q值不太方便,主要是要完全脱离Q表的主可变电容较麻烦,如果将就测,矿机的结构就要为了测试做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会影响Q值,那测到的Q值就不真实了。用信号源和输入阻抗足够高的毫伏表测3dB带宽计算Q值方便些。

网友:
简而言之就是空载Q值和有载Q值都要高,而且是有载Q值对接收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