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维护?

楼主(2019-04-05):
手头有一块铅蓄电池,

上面有“禁止打开”的警告,

难度是不准维护?!我打开看看,也没有什么高科技的。

网友:
既然能打开就可维护,电池两端没鼓包如缺水就加蒸馏水。

网友:
这属于免维护铅酸电池,所以就不需要打开了,这是安全警告,使用时间久了,也就报废了,即使拆开后加点蒸馏水,作用也是不大的!

网友:
这种中小容量电池充电时气体逸出较少,水气能自循环,在循环寿命内无需人工调整电解液,寿命结束时通常基板盐化或裂解活性大大降低,调整电解液也于事无补,近年来这种半干微型蓄电池在廉价LED手电中普遍使用,回收价值低而广泛散布于城乡各处,另有剃须刀电动工具等镉电池也是铺天盖地

网友:
不准维护就是免维护~~!一命货~~!

网友:
这东西很耐用,过去自己摩托,一直自己保养,很简单,买个比重计,和电瓶水。

网友:
不是那种水电平,含水量不多,

网友:
属于 贫液  电池。

网友:
加水就是了,所有铅酸电池一个样子

网友:
遇到过几只 只剩很小容量的免维护蓄电池,打开加液口加入蒸馏水后,容量几乎恢复了正常。

网友:
用一段时间后,感觉电量下降明显了,就加点蒸馏水或者去离子水,1格3-5毫升。不要矿泉水,不要纯净水,加这种水电池会存不住电的。不需要添加硫酸水。这种电池的一生,差不多也就能加上两回,就该送去回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