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101收音机电源变压器电路部分质疑

楼主(2019-04-06):
春雷101调频、调幅电子管10灯收音机是一代名机,也是很多收藏家梦寐以求的宝贝,闲来无事仔细研究了一下该机电路,竟然发现电源变压器部分有些看不懂,该机电路图如下,其电源变压器初级适用于110V、127V、190V及220V,该机电源部分初级有三个绕组,一个绕组为0、110V、127、127V,另一个绕组为0、110V,还有一个绕组没有标电压,请大家仔细看看电压变换部分文字说明,图中与下面的对不上号,下面的说明有些接头标记1’、3’根本不存在,不知接哪里?上面的文字说明:电源变换插位于220V,电源电压为190V、127V和110V时分别使6~7、4~5、2~7、1~3、3~6接通。虽然接头标记对上号,但仍有问题,该电路下半个0~110V绕组漏画了127V抽头(所以上半个绕组有两个127V标记)另一个单独绕组应当是80V(190V-110V)。看来名机也有失误的地方。

网友:
湖南出的这个电路图大全错讹不少。不知道他利用的春雷101原版电路图出处,否则可以两者比较看看。是否是手民误植。

楼主:
谢谢于版提供的图,对变压器构造有所了解,比如190V是80V与110V串接,那么单独的一个绕组应当是80V,原电路图另一个绕组确实少画了127V抽头。该机次级高压2x245V其中一个绕组竟然分为218V+27V绕在铁芯两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提供的图,对变压器构造有所了解,比如190V是80V与110V串接,那么单独的一个绕组应当是80V。

您太客气了,他那个八脚转换插以及折来折去的画法,就弄得我眼花缭乱。

网友:
那时候是手工绘图,编辑审稿如果稍微忽略一点,就会出错。